[求助] 关于IC617工艺角仿真的问题

楼主(2020-08-19):
最近在学习IC617的工艺角仿真,根据网上查到的文档进行相应操作,但是出现了图1所示的问题,按照提示点击Update and run之后,就如图2所示卡住了。不知道有没有人遇见过这种问题,并且是如何解决的,不胜感激!

楼主:
保存了,然后仿真虽然不会弹出图1,但就一直像图2一样,卡住了不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看先check&save,然后create netlist,然后都没问题应该就可以r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试试看先check&save,然后create netlist,然后都没问题应该就可以run

chech&save了,但是这个create netlist是在哪呀。。

楼主:
另外在查看工作状态时有如图所示的Error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ech&save了,但是这个create netlist是在哪呀。。

在这里,另外是不是直接在home下面跑仿真了,这样好像会占到程序运行空间还是怎样的,反正最好不要直接在home下存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另外是不是直接在home下面跑仿真了,这样好像会占到程序运行空间还是怎样的,反正最好不要直接在 ...

好的,我试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2021-01-31):
楼主,解决了吗,能否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