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下大佬们,切片后芯片的保存

楼主(2020-08-19):
           如题,小弟现有1张5寸的wafer拿到封装厂去切片,现阶段要封500个,剩余的芯片先不封想要保存起来,联系封装厂家后厂家的说法是切片后只能和蓝膜一起保存在氮气柜,我的想法是把剩余的芯片用芯片盒50颗装一盒后抽真空保存(芯片的保存特别重要,便于去其他封装厂封装不同形式的芯片),求问现在有没有封装厂能完成我这个设想的,或者大佬们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在此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一般都是带蓝膜放氮气柜保存的,可以要求封装厂挑粒后装在自吸符盒或者蜂窝槽里的,盒子收费而已。

网友(2020-11-06):
通常未封的圆片封装厂会蓝膜封存,其实转厂封装蓝膜也可以的,如需特殊方法可以跟封装厂联系确定是否满足要求,国内的封装大厂也许可提供您说的方法吧

网友A:
搞定了吗?把有芯片的环放在晶舟盒里,外面铝箔袋抽真空,放入氮气柜哈

网友(2020-12-23):
涨知识了

楼主(2021-01-27):
引用 网友A:
搞定了吗?把有芯片的环放在晶舟盒里,外面铝箔袋抽真空,放入氮气柜哈

你好,切片后的芯片放在真空盒不会散落嘛

网友(2021-05-22):
引用 楼主:
你好,切片后的芯片放在真空盒不会散落嘛

可以用真空释放硅胶薄膜吸附盒,这样裸芯就不会散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