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偏置在MC仿真mismatch下变化较大,有办法减小mismatch对偏置的影响吗?

楼主(2020-08-19):
如题,偏置在MC仿真mismatch下变化较大,偏置电压有200mV左右的变化。有办法减小mismatch对偏置的影响吗?

偏置电路如下图

网友:
虽然是比较大,但为什么不看偏置电流呢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增加面积,即长和宽两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