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ystemverilog中断言until的语法有大神介绍一下么?

楼主(2020-08-19):
如题所示

楼主:
自己顶一下,求大神围观

网友A:
The property until checks that the antecedent 'a' is true, for every clock cycle until (but not including) consequent 'c' is true. Using the example

  1. ap_until: assert property (@(posedge clk) a until c);

, this assertion will pass iff a is true for N clock cycles and is followed by c; 'a' has to be false before 'c' is true, because `until` property is not overlapping.

If you still have doubts, either check the IEEE 1800-2012 for the formal semantics on the property, or let me know so we can create a small examp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e property until checks that the antecedent 'a' is true, for every clock cycle until (but not incl ...

谢谢大神

网友:
除了until,还有一个until_with也比较常用。
二者的区别时,一个包含了重叠,一个不用重叠。
对于下面波形(从左到右表示电平变化的顺序):
a:-1-1-1-0-0-0
b:-0-0-0-1-1-1
a until b = true 但是 a until_with b = false

波形改为:
a:-1-1-1-1-0-0
b:-0-0-0-1-1-1
a until b = true 且 a until_with b = true

网友(点评):
谢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