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x后calibre view 导出出错。。。

楼主(2020-08-19):
2015版
INFO: Parsing command line arguments...
INFO: License checked out successfully for calibreqdb.
INFO: Parsing cellmap file...
INFO: Executing back annotation...
ERROR: The library lna can not be found.

只有一次导出成功了。。。其他的库都不成功。。。怎么都说找不到。。。

楼主:
还有就是没事就变大写的。。。怎么教calibre找到正常的库位置那

楼主:
谷歌说。。。
Are you by chance running 2015.1 or 2015.2?  This technote mentions a similar sounding problem that is fixed in 2015.3:

https://supportnet.mentor.com/po ... 10-S105-G195-P10115

也就是说。。。2015版的问题。。。
找新版本中。。。

楼主:
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
后找到了
。。。但是输出的文件缺cell

楼主:
后来改成use names from schematic

楼主:
西门子的说法是你得升级到2015.3以后

楼主:
最终发现网上说的都不对。。。
oa对应的lib文件是
lib.defs
虽然virtuoso号称是全面使用oa了但是
大多数时候的lib还是用的cds.lib
把两个lib同步下就好了。。。

楼主:
具体就是library path 编辑的时候同时选cds.lib和lib.defs
这样保存的时候两个都会保存到。。。
跟版本无关。。。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目前网上没有相应的答案。。。做RF的真的这么少么。。。

楼主:
输出名是大写。。。因为在pex的output中选了layout。。。选择schematic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又出
*Error* eval string: argument #1 should be a string (type template = "ts") - 3

楼主:
最后这个问题。。。重启下。。。

楼主:
或者说是2015.2没有这个问题。。。2015.4有这个问题。。。莫非是我两个版本混跑。。。

网友A(2020-11-28):
感谢,按照楼主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2021-03-19):
楼主,我找不到对应的lib.defs 的文件,它在哪里的,calview.log下说的地址根本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谢,按照楼主的方法解决了!!

请问defs的文件在哪呢?这个路径下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defs的文件在哪呢?这个路径下没有…

Library Path Editor—>file—>save as。跳出的窗口就有,同时勾选就好。

网友(2021-11-26):
引用 网友A:
Library Path Editor—>file—>save as。跳出的窗口就有,同时勾选就好。

太感谢了 我也是这个问题 按楼主的方法解决了

网友C(2022-10-21):
引用 楼主:
最后这个问题。。。重启下。。。

问问楼主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哪里可以找到问题的描述?  我这个问题重启也没解决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问楼主 这个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在哪里可以找到问题的描述?  我这个问题重启也没解决怎么办?
...

好多年了。。。我也不记得了

网友D(2023-03-22):
引用 网友A:
Library Path Editor—>file—>save as。跳出的窗口就有,同时勾选就好。

太感谢了,也是按这个方法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了,也是按这个方法解决了!!!

请问你是保存一个lib.def文件按原来的runset再跑一遍PEX就可以了吗?我也是这个问题,保存了lib.def文件再跑还是原来的错,找不到library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太感谢了,也是按这个方法解决了!!!

我的calview是这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的calview是这样的

试试两个文件都点上保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试试两个文件都点上保存

解决了

网友(2023-11-08):
引用 楼主:
export CALIBRE_ENABLE_SKILL_PEXBA_MODE=1
后找到了
。。。但是输出的文件缺cell

Its works!  Thanks a lot!

网友(2024-05-08):
请教一下我这个报错是为什么,也是显示有fatal error,项目组其他人生成calibre没问题,环境和服务器也一样

网友(2024-07-06):
最终解决了吗?有没有完整的记录?我把网上的方法都走了一遍,还是The library xxx can not be found

网友:
解决了吗?我也一直是找不到library

网友(2025-01-07):
解决了吗?我是calibre2019,也有这个问题,求帮助

网友:
拜谢,拜谢,在拜谢,唯有你探究了正确解法,虽然可能不是唯一的,但是跟进问题的仅你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