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已解决】LVS和PEX设置好之后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无法继续下去了

楼主(2020-08-19):
设置好LVS和PEX的时候,都出现了同样的问题:Schematic export failed or was cancelled. Please consult the transcript in the viewer window
然后我去CIW窗口去看了一下,是这样的:Loading Working place Display File '/home/IC/Desktop/cadence/project/tsmc18/display.drf'
ERROR (OSSHNL-116): Unable to descend into any of the views defined in the view list, 'cdl schematic', for the instance 'C1' in cell 'BGCVS_3'. Add one of these views to the cell 'mimcap_2p0_sin' in the library 'tsmc18', or modify the view list so that it contains an existing view.

End netlisting Aug 19 20:06:47 2020
ERROR (OSSHNL-514): Netlist generation failed because of the errors reported above. The netlist might not have been generated at all, or the generated netlist could be corrupt. Fix the reported errors and regenerate the netlist.

我换了好几个电路试了都不行,最后简单画了个反相器,都是同样的问题。
本来挺好的,然后我就退出了cadence,再进cadence做LVS和PEX的时候就这样了。。。
谁知道怎么解决呀

网友:
电路没有check

网友A:
check and save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check and save 试试

解决了,在.bashrc里改了一句话:本来是: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Digital
改成了: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可是又遇到了新的问题,我再去发个帖子,我太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bashrc里改了一句话:本来是: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Digital
改成了:export CDS_Netli ...

加油加油

网友B(2021-07-04):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bashrc里改了一句话:本来是: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Digital
改成了:export CDS_Netli ...

请问前辈,您说的这个.bashrc文件在哪呢,我整个目录搜索也没搜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前辈,您说的这个.bashrc文件在哪呢,我整个目录搜索也没搜到

在你的HOME目录下,是个隐藏文件夹。
不过如果你的是cshell的话,是叫另外一个名字,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你的HOME目录下,是个隐藏文件夹。
不过如果你的是cshell的话,是叫另外一个名字,
...

按照您说的方法,问题已解决,多谢!

网友C(2022-11-01):
引用 楼主:
解决了,在.bashrc里改了一句话:本来是: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Digital
改成了:export CDS_Netli ...

请问下前辈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打开home下的.bashrc文件 一共就几行 而且还没有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这行 该咋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前辈 我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但是打开home下的.bashrc文件 一共就几行 而且还没有export CDS_Netlisti ...

那你看看/etc/bashrc或者打开cadence的目录下相应的文件有没有
还有,terminal输入echo $SHELL看看输出什么,如果是bin/csh的话,需要打开.cshrc

网友D(2023-04-23):
引用 楼主:
那你看看/etc/bashrc或者打开cadence的目录下相应的文件有没有
还有,terminal输入echo $SHELL看看输出什 ...

前辈您好,我只在我的.cshrc文件里找到下面这句,不是export欸,但是运行PEX也会报错误,请问一下您有解决办法嘛?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网友(2023-05-30):
第一种方法,就是check and save。。  从最底层开始除了。一个个的。
第二种就是,楼上说的,在.bashrc里面加语句,改语句.

网友(2024-03-15):
可能是你的子模块没有check and save 检查下子模块

网友(2024-07-23):
引用 网友D:
前辈您好,我只在我的.cshrc文件里找到下面这句,不是export欸,但是运行PEX也会报错误,请问一下您有 ...

我再cshrc中添加了这个语句,总算好使了。

关于LVS无法生成电路网表的总结:
1. 打开schematic,上方,check - Hierarchy
2. 打开.cshrc, 添加 setenv CDS_Netlisting_Mode Analog

网友(2024-09-09):
注意检查每个模块(包括模块内部的子模块)是否是最新的、且是保存的。

单对顶层模块进行check and save不管用时可以检查并保存子模块。

网友(2025-03-12):
子文件里shift+x试一下

网友(2025-05-06):
引用 网友A:
check and save 试试

解决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