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Tcl中使用source tcl文件和 直接在命令行中执行tcl语句,在编译器层面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8-20):
1.写好一个tcl脚本,使用在tcl命令行中,source 该文件去执行这个脚本;
2.在命令行中直接一行一行地执行脚本中的每行命令;
以上两种过程在tcl 编译器执行时,有什么区别,目前使用两种情况,执行效果不同。请大神指教

网友A(2023-08-15):
请问一下 这两者的区别弄清楚了么

楼主(2023-11-14):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 这两者的区别弄清楚了么

没有,只是知道evalFile和eval text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