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Xilinx displayport_v9_0_syn_rfs.v 文件明显的Bug

楼主(2020-08-20):
在试着用questasim10.6c编译 displayport_v9_0_syn_rfs.v 时,有如下两个警告信息,然后一看源码,真是有bug

# ** Warning: displayport_v9_0_syn_rfs.v(53238): (vlog-2600) [RDGN] - Redundant digits in numeric literal.
# ** Warning: displayport_v9_0_syn_rfs.v(53255): (vlog-2600) [RDGN] - Redundant digits in numeric literal.

53238               if (fec_disable_scrambling == 2'd01)
53255               else if (fec_disable_scrambling == 2'd10)

之前定义为:
   input  wire [1:0]   fec_disable_scrambling;

疑似 2'd01,2'd10,应该为 2'b01和2'b10

这个错误应该编译即可发现,是否是故意遗留下来的陷阱,还是怎么回事不好猜

楼主:
其实这个bug只是语法上的,2d和2b结果应该一样,毕竟2'd10=2'(4'b10(10))=2'b10

网友:
确实,如上面所说 不影响结果

网友A:
这个能看到源码?不是加密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能看到源码?不是加密的吗?

某些仿真软件内有明文私钥,可以解密源代码,或者调试xilinx vivado找到xilinx私钥的des密钥,总之,这个rfs文件好多家共用,只要找到一个私钥就可以看到源代码,xilinx源代码写的并不是那种赏心悦目的, 和简洁易懂更是无关,不研究细节的东西不必要去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些仿真软件内有明文私钥,可以解密源代码,或者调试xilinx vivado找到xilinx私钥的des密钥,总之,这个 ...

感谢大佬解惑

网友B(2020-12-24):
引用 楼主:
某些仿真软件内有明文私钥,可以解密源代码,或者调试xilinx vivado找到xilinx私钥的des密钥,总之,这个 ...

大佬,请问vcs里怎么找xilinx的私钥呀?

网友(2022-04-19):
引用 网友B:
大佬,请问vcs里怎么找xilinx的私钥呀?

你觉得谁肯把钥匙(key)给你?
如果有需要 帮忙开个锁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