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项目管理

楼主(2020-08-20):
在一个项目中如何将电路和版图可以联系在一起,这样做lvs验证就不用导出网表,每次重复做了,还有top看模块大小也不用每次导出GDS文件,只要点开你的版图就可以直接看到了,求各位大神不吝赐教,让小白能够学习一下!跪谢!!!

网友A:
不想导出网表可以在calibre上的netlist那一栏把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勾上然后把Top cell, Library Name 填上你线路的单元名和库名就可以了,至于你说的看top模块大小是什么意思?把gds导出来看数据大小?你这样的目的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想导出网表可以在calibre上的netlist那一栏把export from schematic viewer勾上然后把Top cell, Library  ...

我们公司的工艺比较特殊,版图启动目录一般都是和电路分开的,这样还能实现不到处网表验证版图LVS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们公司的工艺比较特殊,版图启动目录一般都是和电路分开的,这样还能实现不到处网表验证版图LVS吗

...

可以,一般的公司线路和版图都是分开的,只要能访问线路,并且你有权限导出cdl,按那种方法就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