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di启动不了

楼主(2020-08-20):
Verdi使用问题

在命令行敲which verdi 能查看到其版本信息

但是使用 verdi & 就会报错

显示 invalidDislay::xtIntialize::XtToolkitError::Can't open display :

网友:
你这不是verdi问题,你需要ssh -X host 切换服务器, -X 的意思是启用图形化界面。

网友(2024-02-02):
这边遇到类似的问题,是在使用Makefile调用verdi的时候,最后排查下来是Makefile自定义了一个DISPLAY变量,这个变量改写了verdi脚本内部的DISPLAY变量,导致gui没有启动,希望能够给你一定的参考

ifeq ($(MUTE),y)
    DISPLAY = "+define+DISPLAY"
else
    DISPLAY = ""
endif
... ...

verdi:
    verdi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