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ias的优缺点

楼主(2020-08-20):
给电路Bias的方法有电流镜和电阻产生
想请问两者的优缺点是什么呢
谢谢各位大师

网友:
电阻产生,  电流 i= (Vdd-vt) / R电阻 .  电压Vdd变化  电流I 会变 ,   相对Current mirror 电流镜 ,如设计好 , 电流镜 I 会固定

网友:
电流镜可以用来平衡PVT影响~~

网友:
电流镜对电源PSRR好些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
看来PVT是非常重要的
多了一种思考的方式

网友:
不考虑带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