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IC51如何使用spectre仿真差分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和输出摆幅

楼主(2020-08-20):
新人求问:Cadence IC51如何使用spectre仿真差分放大器的共模输入范围和输出摆幅?差放是用有源电流镜做负载、输入管为NMOS的差动输入到单端输出的形式,其电路如图(

差放电路图

差放电路图
)所示。

楼主:
顶一下,求问各位大佬

网友(2021-03-06):
没人回复吗

网友A(2022-08-30):
输出连接到反向输入端(单位增益缓冲器) dc扫描vin  观察vout-vin的差值  她们是否跟随

网友(2024-08-07):
引用 网友A:
输出连接到反向输入端(单位增益缓冲器) dc扫描vin  观察vout-vin的差值  她们是否跟随 ...

请问如果出现“不跟随”了,具体标志是什么?应该看什么来确定是否脱离“跟随”

网友(2025-04-16):
现在还有人在用51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