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618 启动缓慢

楼主(2020-08-20):
我启动ic618 非常慢不知道什么原因到这一步要用几个小时才起来。
有哪位大神知道怎么回事吗?系统是centos7 ,应该是我系统配置问题,但是没有报错就不知道怎么找了。

网友A:
用STRACE 跟踪一下,看看卡在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RACE 跟踪一下,看看卡在哪里了

你好,我的好像一直在执行这一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RACE 跟踪一下,看看卡在哪里了

还有这一步,请问知道该怎么设置吗

网友B:
看下linux主机名是不是local或locallhost,如果是的话要改一下,好像不能用local或localhost的主机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linux主机名是不是local或locallhost,如果是的话要改一下,好像不能用local或localhost的主机名 ...

你好,我的hosts设置是这个样的,这样有问题吗?

网友C:
有没有接外网?接外网后台会发数据,导致很慢,最好断开外网。另外有些版本打了patch后会非常慢,这是patch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接外网?接外网后台会发数据,导致很慢,最好断开外网。另外有些版本打了patch后会非常慢,这是patch ...

看着不像,我一直联网用,也没这么慢。几十秒也启动起来了。多数还是IP问题?hosts文件?真猜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接外网?接外网后台会发数据,导致很慢,最好断开外网。另外有些版本打了patch后会非常慢,这是patch ...

没有联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接外网?接外网后台会发数据,导致很慢,最好断开外网。另外有些版本打了patch后会非常慢,这是patch ...

你好,我的好像是卡在这,

网友D:
是不是LM_LICENSE_FILE里东西太多了?用专门的CDS_LIC_FILE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LM_LICENSE_FILE里东西太多了?用专门的CDS_LIC_FILE试试

用的就是cds_lic
现在是怀疑我系统少了什么,因为同样的配置在另一个系统上是可以快速启动的。
但是还没有报错,所以找不到问题所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cds_lic
现在是怀疑我系统少了什么,因为同样的配置在另一个系统上是可以快速启动的。
但是还没 ...

CheckSysconf检查一下,是不是少什么东西或者版本不对,比如GCC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CheckSysconf检查一下,是不是少什么东西或者版本不对,比如GCC啥的。

查了一下,是这样的。
Validating SWAP requirements in MegaByte ...
            Minimum   Installed Status  Info
            -------   --------- ------  --------------------
            4096MB    4095MB    FAIL

Validating DISPLAY requirements...
          Minimum           Installed                   Status  Info
          ----------------- ---------------------       ------  ----
          8 planes          24 planes                   PASS
          PseudoColor       TrueColor

Validating PACKAGE requirements.....26 to check
#   PACKAGE                Release    Build          Installed               Arch        Status  Info
--  -------                -------    -----          ----------              ----        ------  --------------------
1   glibc                  2.17       157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GlibC-32bit'
2   glibc                  2.17       157            2.17-260.el7            x86_64      PASS
->  'GlibC'
3   elfutils-libelf        0.166      2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Libelf-32bit'
4   elfutils-libelf        0.166      2              0.172-2.el7             x86_64      PASS
->  'Libelf Library'
5   ksh                    20120801   26             20120801-142.el7        x86_64      PASS
->  'ksh'
6   mesa-libGL             11.2.2     2.20160614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Mesa libGL Library'
7   mesa-libGL             11.2.2     2.20160614     18.0.5-3.el7            x86_64      PASS
->  'Mesa libGL Library'
8   mesa-libGLU            9.0.0      4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Mesa libGLU Library'
9   mesa-libGLU            9.0.0      4              9.0.0-4.el7             x86_64      PASS
->  'Mesa libGLU Library'
10  motif                  2.3.4      8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Openmotif-32bit'
11  motif                  2.3.4      8              2.3.4-14.el7_5          x86_64      PASS
->  'Openmotif'
12  libXp                  1.0.2      2.1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libXp-32bit'
13  libXp                  1.0.2      2.1            1.0.2-2.1.el7           x86_64      PASS
->  'libXp'
14  libpng                 1.5.13     7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libpng-32bit'
15  libpng                 1.5.13     7              1.5.13-7.el7_2          x86_64      PASS
->  'libpng'
16  libjpeg-turbo          1.2.90     5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libjpeg-32bit'
17  libjpeg-turbo          1.2.90     5              1.2.90-6.el7            x86_64      PASS
->  'libjpeg'
18  expat                  2.1.0      8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libexpat-32bit'
19  expat                  2.1.0      8              2.1.0-10.el7_3          x86_64      PASS
->  'libexpat.so.0'
20  glibc-devel            2.17       157            -                       i686        FAIL    Package not installed.
->                                                                                               ----------------------
->  'GlibC-devel-32bit'
21  glibc-devel            2.17       157            2.17-260.el7            x86_64      PASS
->  'GlibC-devel'
22  gdb                    7.6.1      64.el7         7.6.1-114.el7           x86_64      PASS
->  'GNU debugger'
23  xorg-x11-fonts-misc    7.5        9              7.5-9.el7               noarch      PASS
->  'Fonts'
24  libXScrnSaver          1.2.2      6.1.el7        1.2.2-6.1.el7           x86_64      PASS
->  'libXScrnSaver'
25  apr                    1.4.8      3              1.4.8-3.el7_4.1         x86_64      PASS
->  'APR library 64 bits'
26  apr-util               1.5.2      6              1.5.2-6.el7             x86_64      PASS
->  'APR Utility library 64 bits'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是这样的。
Validating SWAP requirements in MegaByte ...
            Minimum   Installed  ...

把所有fail的东西都安装一遍。多数能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查了一下,是这样的。
Validating SWAP requirements in MegaByte ...
            Minimum   Installed  ...

安装所有缺失的库试一下

网友F:
1. 可能是swap 的问题,把swap 改大,比如100G,试一下
2. 检查 /etc/hosts 下面本机的IP address 是否和ifconfig 看到的ip address 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F:
1. 可能是swap 的问题,把swap 改大,比如100G,试一下
2. 检查 /etc/hosts 下面本机的IP address 是否和if ...

ep107:/etc/sysconfig/network-scripts>[118] ifconfig
eno2: flags=4099<UP,BROADCAST,MULTICAST>  mtu 1500
        ether 08:94:ef:a4:c6:3f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eno3: flags=4099<UP,BROADCAST,MULTICAST>  mtu 1500
        ether 08:94:ef:a4:c6:3c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eno4: flags=4099<UP,BROADCAST,MULTICAST>  mtu 1500
        ether 08:94:ef:a4:c6:3d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enp0s20f0u1u6: flags=4163<UP,BROADCAST,RUNNING,MULTICAST>  mtu 1500
        ether 0a:94:ef:a4:b6:9f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339474  bytes 17784213 (16.9 Mi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eth0: flags=4163<UP,BROADCAST,RUNNING,MULTICAST>  mtu 1500
        inet 192.168.10.107  netmask 255.255.255.0  broadcast 192.168.10.255
        inet6 fe80::a94:efff:fea4:c63e  prefixlen 64  scopeid 0x20<link>
        ether 08:94:ef:a4:c6:3e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2077053  bytes 146959359 (140.1 Mi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974772  bytes 1100121699 (1.0 Gi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lo: flags=73<UP,LOOPBACK,RUNNING>  mtu 65536
        inet 127.0.0.1  netmask 255.0.0.0
        inet6 ::1  prefixlen 128  scopeid 0x10<host>
        loop  txqueuelen 1000  (Local Loopback)
        RX packets 290629  bytes 208132245 (198.4 Mi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290629  bytes 208132245 (198.4 Mi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virbr0: flags=4099<UP,BROADCAST,MULTICAST>  mtu 1500
        inet 192.168.122.1  netmask 255.255.255.0  broadcast 192.168.122.255
        ether 52:54:00:6e:aa:76  txqueuelen 1000  (Ethernet)
        R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R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frame 0
        TX packets 0  bytes 0 (0.0 B)
        TX errors 0  dropped 0 overruns 0  carrier 0  collisions 0

你好,我现在ifconfig是都显示出来了,我需要怎么设置才能让他只用eth0呢

网友G:
內存 似乎不足, 導致都在讀寫 swap(硬盤), 速度就會慢了.
有看看另一台的 硬體配置 內存是一樣的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內存 似乎不足, 導致都在讀寫 swap(硬盤), 速度就會慢了.
有看看另一台的 硬體配置 內存是一樣的嗎? ...

另一个是一样的,有可能还是ip的问题,但是我找不出来问题了

网友(2021-04-29):
hi 你有微信吗,我和你遇到了一样的问题。希望一直续更。。。

网友H:
hi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能请问一下,你这些内容是哪个命令show出来的

楼主(2021-06-01):
引用 网友H:
hi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我和你遇到同样的问题。能请问一下,你这些内容是哪个命令show出来的 ...

那个问题没解决,更换了centos6.9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centos7, 断开网络就启动了。用了patch

网友(2021-07-15):
引用 楼主:
那个问题没解决,更换了centos6.9

更换了6.9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