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VS遇到的连接问题

楼主(2020-08-20):
第一张图是原理图,所有管子的B级都连接了sub!,红圈处的管子的漏极也连接了sub!,第二张图是对应的版图,DRC没问题,LVS出现了第三张图的问题。
排查了半天感觉没有错误,就换了红圈处的连接的名字(第四张图),仅仅把漏极的连接改成了haha!,对应的版图也修改了,然后LVS就通过了。

问题1:我想保持漏极的连接为sub!,如何过LVS,为什么改了端口名字,LVS就识别不了了?

问题2:我的LVS设置是忽略了信号源和地的名字的,如果打开,他会不识别layout中的一切pin labei连接的名字,这是什么问题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图5

图5

图6

图6

楼主:
图片顺序反过来了。。

楼主:
救救我吧

网友:
你可以去layout区问问

网友:
什么工艺,衬底没连接吧。

网友:
这是连错了一根线  仔细找一找

网友:
你可以试试把label的小写sub改成大写SUB,对应版图也改一下
有时候生成的网表名字,如果是小写的,你的label可能会与自动生成网表的label的名字重复,就会报错
一般大写的不会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