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边框问题

楼主(2020-08-20):
cadence bug 边框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有没有方便的方法

网友A:
边框问题?librarymanager边框?最小化,再最大化,然后就好了。如果是别的,那就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边框问题?librarymanager边框?最小化,再最大化,然后就好了。如果是别的,那就不知道了。 ...

他说的应该是调用cell的尺寸会比实际的大 这应该是虚拟边框。。。。 可以尝试写个脚本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保存到文件里面 然后在ciw下load试一下 我同学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我这边用这个文件不知道为啥没反应 你可以试一下 理论上是可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调用cell的尺寸会比实际的大 这应该是虚拟边框。。。。 可以尝试写个脚本 foreach(st geGetE ...

我的也不行

网友:
三楼说的这个load基本可行    foreach(st geGetEditCellView()~>steiners dbDeleteObject(st))   ,但是我也碰见不行的,不行的话我当时是复制出去的。

网友:
你用txt层框起来保存,保存后删掉txt试试

网友C:
试试出去copy个 layout_bk 然后把原来的删了,用这个layout_bk就没有框了,需要改名再改回去。好久没遇到了,这个方法不知道可不可行

网友(2020-09-30):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调用cell的尺寸会比实际的大 这应该是虚拟边框。。。。 可以尝试写个脚本 foreach(st geGetE ...

你这个不行,可能是layout中有markers,你把这个删除后,再用这个脚本就可以的。

网友(2022-01-19):
引用 网友C:
试试出去copy个 layout_bk 然后把原来的删了,用这个layout_bk就没有框了,需要改名再改回去。好久没遇 ...

哈哈哈好办法

网友D:
直接用skill,方便一点!直接建个文件,设一下快捷键就好,最后load一下
名字:bound_edit.il
功能:消除版图边框问题
内容:

procedure(update_bbox()
let((cv sh1 sh2 sh3 sh4 LLL freshform)
cv=hiGetCurrentWindow()~>editCellView
foreach(sh1 cv~>steiners
dbDeleteObject(sh1))
foreach(sh2 cv~>guides
dbDeleteObject(sh2))
foreach(sh3 cv~>markers
dbDeleteObject(sh3))
foreach(LLL getEditRep()~>lpps
if(LLL~>layername=="changedLayer" then
foreach(sh4 LLL~>shapes
dbDeleteObject(sh4)
);for
);if
);for
t
))
;procedure
hiSetBindKey("Layout" "<Key>F8" "update_bbox()")

注意:设置的快捷键不能是有其他功能的快捷键,必须是一个闲置没用到的快捷键,否则会覆盖原快捷键的功能或出现冲突,我这里设的是:F8。

使用方法:打的出现边框问题的layout,直接按下快捷键即可。

网友(2023-05-31):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skill,方便一点!直接建个文件,设一下快捷键就好,最后load一下
名字:bound_edit.il
功能:消除版 ...

十分感谢老哥 问题解决了

网友(2024-04-24):
引用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调用cell的尺寸会比实际的大 这应该是虚拟边框。。。。 可以尝试写个脚本 foreach(st geGetE ...

请问这个脚本内容应该怎么编辑小白不太懂 求指教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用skill,方便一点!直接建个文件,设一下快捷键就好,最后load一下
名字:bound_edit.il
功能:消除版 ...

学到了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