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把自己的DUT(spi master)挂在一个已经能跑通的SPI_UVM环境中

楼主(2020-08-20):
准备验证spi的master功能,在网上找到了uvm_cookbook相关的spi_uvm源码,经过调试已经能跑通了,现在想更换DUT,但是看到众多信号引脚不知道哪些能换哪些又不能换。求教大佬给个思路!已经能跑通的uvm平台的DUT signals:

module spi_top
(
  // APB Signals
  PCLK, PRESETN, PADDR, PWDATA, PRDATA, PSEL,
  PWRITE, PENABLE, PREADY, PSLVERR,
  // Interrupt
  IRQ,
  // SPI signals
  ss_pad_o, sclk_pad_o, mosi_pad_o, miso_pad_i
);

想要更换的DUT的signals:

module spi_bridge(
input wire sys_reset_b,
//spi
input wire spi_clk,
input wire spi_ss,
input wire spi_mosi,
output reg spi_miso,
//ahb
input wire hclk,
input wire hrest_b,
output wire [1:0] htrans,
output wire hwrite,
output wire [19:0] haddr,
output wire [2:0] hburst,
output wire [19:0] hsize,
output wire [19:0] hwdata,
input wire hready,
input wire [1:0] hresp,
input wire [31:0] hrdata,
//reg
output wire reg_clk,
output wire reg_wr,
output wire reg_rd,
output wire [7:0] reg_addr,
output wire [7:0] reg_d,
output wire [7:0] reg_q,
//sram
output wire sram_clk,
output wire sram_cs,
output wire sram_we,
output wire [7:0] sram_addr,
output wire [7:0] sram_d,
output wire [7:0] sram_q,
);

网友A:
看样子连你要验证的spi_bridge的功能都不清楚,就只认得spi么? 一个APB接口,一个AHB接口,不用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连你要验证的spi_bridge的功能都不清楚,就只认得spi么? 一个APB接口,一个AHB接口,不用想了 ...

怼的好,受教了,谢谢大哥

网友:
即使接口一样,你还是没法用啊,只能参考,没法直接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连你要验证的spi_bridge的功能都不清楚,就只认得spi么? 一个APB接口,一个AHB接口,不用想了 ...

谢谢大哥指教!第一次搭建不太懂!UVM平台的复用不是我想的那样

网友B:
两个DUT的功能不同,没法复用,亲。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两个DUT的功能不同,没法复用,亲。

好的收到!懂啦!

网友C:
从spi_bridge的名字和接口信号来看,这个模块是通过spi数据格式来发送命令,转化成ahb接口,普通寄存器组及sram 操作,应该是介于master和slaver中间的一个总线转换接口,而spi_top是挂在apb上的一个slaver,这是2个不同功能的东西,如果一定要使用,可以把spi_bridge挂在spi_top的输出,transaction按照spi_bridge的数据格式,应该可以输出3种总线的行为,但ref,和mon肯定得改,因为不是同一个东西.不过可以先看看波形,弄明白spi_bridge的功能,再改相应的组件,也就比较容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从spi_bridge的名字和接口信号来看,这个模块是通过spi数据格式来发送命令,转化成ahb接口,普通寄存器组及sra ...

醍醐灌顶!感谢大哥指教!
那一般我们针对某个DUT搭建平台的时候,是不是都需要从头开始搭建,一般不考虑把某个平台拿过来改一改?

网友C:
平台架构可以拿来用,但具体的task  function及transaction就不一样了!毕竟不同的DUT其功能不一样,需要改的东西肯定会比较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台架构可以拿来用,但具体的task  function及transaction就不一样了!毕竟不同的DUT其功能不一样,需要改 ...

好嘞,懂了,谢谢您

网友(2021-12-28):
我最近也在验这个模块,楼主可以一起交流一下嘛。ss2806639776  我的V

网友(2022-03-28):
平台复用一般是先做模块验证,然后集成到子系统,在集成到系统,这种复用。还有就是用VIP包复用。不同的DUT的行为不一样,接口协议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