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的若干问题

楼主(2020-08-20):
整个LDO的结构如图所示,负载是一个1uF的电容,整个电路的参数是在负载电流为1mA的情况下设计的(我规定承受的最大负载电流为1mA)。然后对电路进行瞬态仿真,我模拟了负载电流为0.5mA的情况下有个1mA的突变。

Q1:为什么瞬态仿真输出电压在负载电流忽然增大的时候反馈调节回原来的值呢?是因为负载电容太大的缘故吗?输出电压的差值为几十uV,所以这算是起到了稳压效果吗?
Q2:对电路的Vout-Vin进行仿真,但是有个疑问,仿真的时候需要带上负载电流吗?两种情况的仿真图都在下面。想问一下不带负载电流的直流仿真为什么后面会凸起呢?

LDO电路图

LDO电路图

瞬态仿真

瞬态仿真

带负载电流的DC仿真

带负载电流的DC仿真

不带负载电流的DC仿真

不带负载电流的DC仿真

楼主:
新手求大佬指点呀

网友A:
EA那个在没有隔离的情况下,可以上下都用二极管连接么?EA的输出为什么不直接接功率管的栅极?是为了减小EA的输出阻抗?这是有论文用这种吗?

网友:
LDO作为电源使用,输出本来就应该稳定吧,

网友A:
一般输出负载变化后,会引起电容上电压的突变以响应输出负载的变化,最终还是要回到稳定工作状态的,除非变化已经超出了功率管的工作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EA那个在没有隔离的情况下,可以上下都用二极管连接么?EA的输出为什么不直接接功率管的栅极?是为了减小EA ...

感谢回复!
不知道你说的部分是我图中圈出来那部分不,这部分上下这样连接可以节省电压裕度;我的电路在EA之后加了电流镜做第二级,目的是为了提高增益,以及我这本书上说的提高带宽(电流镜可以提供大的带宽,这个我也不是很理解,但是电路仿真表明确实有这个效果),然后我在电流镜后面加了第三极源跟随器,这一级是为了减小前面的输出阻抗,把次极点推向更高的频率。这些都是一本书“Power Management Techniques for InteIntegrated Circuit Design”上面所讲的,都是论文上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输出负载变化后,会引起电容上电压的突变以响应输出负载的变化,最终还是要回到稳定工作状态的,除非变 ...

一般负载发生突变时,输出电压会出现过冲以及负冲的现象,然后经过负反馈调节回正常的值,但是我的这个LDO回拉的程度并不明显,这个是跟我的输出负载电容有关吗?我外加的负载电容达到了1uF。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
不知道你说的部分是我图中圈出来那部分不,这部分上下这样连接可以节省电压裕度;我的电路在E ...

主极点坐在vout处,用电流镜提高带宽?那么次极点实在M4的漏端,还是m12的漏端?m15的w*l小于m16的w*l,较M4的漏端直接接到m16的gate,带宽改善了多少(增益倒加了一级)?还是说次极点一直原理主极点,通过增加环路增益,时单位带宽增大-3db带宽不变?

网友B:
看不到自己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自己的回复?

额,应该是可以的吧我看到的你的这条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极点坐在vout处,用电流镜提高带宽?那么次极点实在M4的漏端,还是m12的漏端?m15的w*l小于m16的w*l,较 ...

   你好!现在才看到你的消息。    主极点在Vout处,次级点在功率管的栅端(如果不加那个NMOS源极跟随器的话),这样就导致环路无法稳定,因此我加了源跟随器将次级点推到更高的频率。电流镜增加的是-3dB带宽,现在我没在学校所以没法做具体的仿真给出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现在才看到你的消息。    主极点在Vout处,次级点在功率管的栅端(如果不加那个NMOS源极跟随器 ...

了解,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