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这个基准电路

楼主(2020-08-20):
电路可以产生一个零温漂电流,,想请问一下这个电路应该怎么分析?

网友:
这种电路虽然我没有做过,电路中能产生零温漂的基准一般就是VBG,所以你应该去找VBE与delta VBE产生的支路

网友:
Vbe2+R3*I=Vbe1(1+R2/R1)

网友:
自己把公式推一下就会了,三楼正解,可以在R3上产生BG电压输出,但是没有驱动能力,需要用上这个BG还要加Buffer

网友:
这个BG也难保证准确性,△VBE=VTlnN的条件是两个的BJT的IC要相等,很明显Q2要比Q1的IC大,需要把R2、R1做得很大来消除这个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