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Alint201201SR1破解CRK

楼主(2020-08-20):
本人最近在学习FPGA代码,想使用Alint,目前下载到Alint201201SR1安装程序。
但没有Alint201201SR1破解CRK。
请问哪个大哥有该破解,给小弟参考一下。
谢啦。

网友A:
PassWd:asdqwe123
直接解压即可,license在.\license\license.dat

楼主:
这是安装软件。。。。。求crk

2

2

2

2

2

2

2

2

2

网友:
引用 网友A:
PassWd:asdqwe123
直接解压即可,license在.\license\license.dat

能破解新版的Alint和Aldec HDL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PassWd:asdqwe123
直接解压即可,license在.\license\license.dat

您好。请问是用您提供的license.dat吗??
我将该license.dat下载至C:\Aldec\ALINT-2012.01.SR1\license后
并且设置了环境变量,但是启动ALINT后发现还是未检测到 license
错误信息为:
Diagnostics in progress...
Invalid (inconsistent) license key.
The license key and data for the feature do not match.
This usually happens when a license file has been altered.
Feature:       ALINT_GUI
License path:  C:\Aldec\ALINT-2012.01.SR1\license\license.dat;
FLEXnet Licensing error:-8,523
For further information, refer to the FLEXnet Licensing documentation,
available at "www.flexerasoftware.com".
For quick license setup instructions, see C:/Aldec/ALINT-2012.01.SR1/license/license_help.htm.
-----------------------------------------------------------------------------------------------------------------
麻烦请教下该问题如何解决?谢啦。

网友(2021-01-21):
到底哪个版本可以用?

网友(2021-03-28):
Any brother has the AlintPro2020 crack. please share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