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快速打上很多pin

楼主(2020-08-20):
楼主小白,在做数字模块的时候遇到几百个pin自己摆的快吐了,有没有大佬教教怎么快速将pin放到对应的位置。举例 打20个pin五行四列要求每个行pin的间距是4.4 列中的是5.6
楼主用align排序可以做到单独一行或者一列可以按照间距排放但是将很多pin按照要求摆放是会在某一行出现位置顺序错误的情况,不懂是自己操作问题还是其它原因。

网友A:
选中按空格键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如图片这种等间隔的 假如是的话 可以在 creat pin 中实现 假如是有间隔 在pin的属性栏中输入例如a<0:5:2> 打出pin的结果会是 a<0> a<2> a<4>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选中按空格键

按空格键是自动生成Net连线,如果是PIN呢?

网友(2020-12-04):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如图片这种等间隔的 假如是的话 可以在 creat pin 中实现 假如是有间隔 在pin的属性栏中 ...

又学了一招 点赞

网友(2021-01-18):
好像是<<0:5:2>>这样才会出来<0> <2> <4> 带尖括号的,如果是<0:5:2>,出来的就是0 2 4

网友D(2024-05-23):
引用 网友C:
按空格键是自动生成Net连线,如果是PIN呢?

你好,请问下按空格自动生成net线 怎么操作的啊,平常应用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问下按空格自动生成net线 怎么操作的啊,平常应用在什么情况下?
...

选中原理图symbol,然后按空格。

一般用在搭建电路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选中原理图symbol,然后按空格。

一般用在搭建电路的情况下。

感谢,我看到layout 的空格键也是类似的函数,结果操作半天没啥用,原来是应用在电路上的

网友E:
有没有办法生成如下pin:
col0<5:0>, col1<5:0>,col2<5:0>,col3<5:0>,......, col520<5:0>,
重点是有几百个通道,每个通道有6bit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F:
procedure(CCScreateLabel()

请问这个改如何使用

网友(2024-08-15):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办法生成如下pin:
col0, col1,col2,col3,......, col520,
重点是有几百个通道,每个通道有6bit输出 ...

我不知道你的版图有没有net name   如果有的话  可以用Ctrl+P来直接生成label和pin  参数设置的话就按截图里来  小框是点击Option弹出来  设置好以后按中鼠标中键  从你想要生成label和pin的线上划过  你划的方向就是你的label的顺序  比如A<0:5>  从左往右划过  那依次出现的就是A<0> A<1> A<2>.......A<5>  当然生成的label和pin的layer是你当前选中的layer  不过这个比较好改  希望这个对你有用   如果没有帮助的话  就只能期待大佬们的帮助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办法生成如下pin:
col0, col1,col2,col3,......, col520,
重点是有几百个通道,每个通道有6bit输出 ...

刚了解到layout的工具栏有个place  里面有一个Pin Placement   这个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网友(2025-01-09):
引用 网友G:
刚了解到layout的工具栏有个place  里面有一个Pin Placement   这个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

这个是不是要有prboundary那个框框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