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该电路结构名称、应当如何分析、主要的应用场景电路

楼主(2020-08-21):
(图片)

网友:
去看拉扎维的CMOS集成电路设计 (我猜应该是带补偿的一个单端输出的放大器)

网友:
有个负反馈,电路启动时,VOUT会上升,最后趋于稳定。

网友:
电容倍增电路吧。
假设左边nmos为gm1,右边gm2,做小信号分析,从输出看进去的电容会变为gm2/gm1*C。

网友:
考虑那个开关话,先闭合,下级板和VOUT是i/gm2,打开后左边gm1很小,这样下基板慢慢泄放,导致gm1一直流差不多i一样的电流,因此VOUT上去的速度会慢很多,大概做个软启动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