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修改电路元器件的最小尺寸

楼主(2020-08-21):
各位 有没有什么办法修改元器件的最小尺寸 例如电阻的W要求最小0.42u 比它更小就会在CIW窗口报wraning 我想让它变成0.3u 并且不被强制改回0.42u 不知道修改什么可以实现。。。。。

网友A:
使用pcell自己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pcell自己做呢?

emmm我想修改它对最小尺寸这个规则的定义 将0.42u下调到0.3u

网友:
Q-Parameter有个Hard—constrain的勾去掉 但有风险

网友B:
你是要电阻值  通过换一种类型的电阻或许可以允许更改  或者通过串并联得到想要的电阻值   强制改宽度怎么行  破坏限制规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电阻值  通过换一种类型的电阻或许可以允许更改  或者通过串并联得到想要的电阻值   强制改宽度怎么 ...

就是在想办法修改这个限制规则  或者说查看这个限制规则在哪里可以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在想办法修改这个限制规则  或者说查看这个限制规则在哪里可以修改
...

工艺已经决定了吧  你还想修改工艺规则吗  可以跟代工厂沟通沟通 ?

网友C:
一般是不建议修改的,最小尺寸是工艺的极限,突破这个极限,一般会导致工艺加工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是不建议修改的,最小尺寸是工艺的极限,突破这个极限,一般会导致工艺加工失败 ...

是的 代工厂也不建议这样做 所有我们在尝试自己定义封装 目前还没有成功。。。。

网友:
有 Hard_constrain 就用 Hard_constrain ,没有就打散自己画好尺寸 makecell ,这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不建议自已修改,因为代工厂对自己的器件以及工艺偏差更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