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导入PIN lef, side都是inside/unassigned

楼主(2020-08-21):
问题描述:analog layout给了一个lef, 里面只包含pin的信息, 矩形的四边都有pin.
问题: 导入encounter后,发现
1. PIN有丢失, lef文件中有, 但是在floorplan view 里面发现,有些pin没有了
2. PIN editor查看pin的信息, 发现side/edge都是inside, unassigned ( 不是 top/bottom.....)
3. 选中一个pin, side=top, 选中fixed, 点击apply, 是OK, 如果多选几个pin,或者选中 in[*],这样pin. 点apply , PIN的位置, 就会被移动,  ( Spread选项和Snap to每个都选过测试, 都会移动)

刚开始学习apr, 遇到很多的问题, 这个搞了2天也没哟解决, 麻烦大神了
谢谢!

楼主:
发现部分问题所在:
pin lef 文件和 .v 文件 中的 pin 的个数不对应
1. pin lef 多的pin, 吃进encounter 后, 丢失了
2. .v 多的pin, 吃进encounter 后, 成了 unassigned .
3. 对应的pin 都是 inside ,
  这个对应的pin, 在每条边上, 为什么不是top/bottom/left/right
另外, 手工选择, 设置成top的话, 选一个就可以, 选多个, pin的位置就会改变
百思不得其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