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带隙基准PSRR的问题

楼主(2020-08-21):
想问一下cascode结构为什么可以提高基准的PSRR呢?

网友A:
1、直观一点,只看输出支路,假设没有共栅管,电源电压δVdd经由M3的小信号电阻与R3分压后贡献到带隙输出,值为δVdd*(R3/(R3+ro3)),ro3增大会令该值变小,所以通过共栅管增大M3小信号电阻的方式可以提高PSRR。

2、共栅管令M1、M2、M3管的漏电压接近,变相减小了电流源管之间的失配(没有共栅管,M1/M2漏电压大概是Vdd-0.7V;而M3的漏电压是Vdd-Vbg)。

3、实际上电源电压变化δVdd流经M3小信号电阻产生的电流,如果能被M3栅极电压变化通过跨导吸收,就相当于没有小信号电流流入R3,带隙输出自然不会变化。所以,最好推导一下两条反馈支路的加入共栅管前后的反馈增益变化,如果增益提高,那就是PSRR提高了(负反馈)。

网友:
1、先计算VDD--A,VDD--B的电压增益,即VDD变化引起A,B电压的变化(cascode)
2、计算A-B所引起C节点的电压变化
3、VDD-C到Vref的电压增益
4、计算Vref/vdd

网友:
直观的解释,电源到输出的阻抗越高,输出越不容易受电源影响,psr越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直观一点,只看输出支路,假设没有共栅管,电源电压δVdd经由M3的小信号电阻与R3分压后贡献到带隙输出, ...

明白了,说的很详细

网友B:
因为cascode pmos Vgs 把电流镜的d端电压钳位住了,所以电源上的扰动会被共模抵消;

网友(2022-05-23):
请问这个结构的偏置要怎么给啊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A:
1、直观一点,只看输出支路,假设没有共栅管,电源电压δVdd经由M3的小信号电阻与R3分压后贡献到带隙输出, ...

老哥解释的很详细

网友(2022-08-22):
引用 网友A:
1、直观一点,只看输出支路,假设没有共栅管,电源电压δVdd经由M3的小信号电阻与R3分压后贡献到带隙输出, ...

谢谢讲解

网友(2023-08-10):
请问这个用PTAT电流加到电阻R3上来产生reference vlotage,为什么不在输出电阻下串联一个三极管来产生reference呢?

网友(2024-04-14):
请问大佬们一下,这个结构,右侧的输出cascode结构的两个pmos正常工作状态下,是都处在饱和区么,还是说第二层的pmos管处于线性区

网友(2024-06-14):
引用 网友A:
1、直观一点,只看输出支路,假设没有共栅管,电源电压δVdd经由M3的小信号电阻与R3分压后贡献到带隙输出, ...

你好,第3条为什么负反馈环路增益提高,psr就更好,能否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C(2025-05-13):
借楼请教下各位大佬,仿真得到M3 gate到vref的psr是+30db,很奇怪。但是M3 gate到M3 drain的psr是-3db。为什么会有这个结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借楼请教下各位大佬,仿真得到M3 gate到vref的psr是+30db,很奇怪。但是M3 gate到M3 drain的psr是-3db。为 ...

可以认为基准电流随电源波动很小,M3的栅压和M3下面的共栅管源端电压(也就是M3的漏)都强跟随电源变化,所以M3gate和drain表现出强相关。而VREF≈RN/(RN+RP)*VDD+PSRI*rout,RN,RP分别代表VREF看到地和电源的阻抗,rout为输出阻抗,PSRI为电流的PSR,都比较小

网友(2025-07-16):
引用 网友A:
1、直观一点,只看输出支路,假设没有共栅管,电源电压δVdd经由M3的小信号电阻与R3分压后贡献到带隙输出, ...

问一下你说的第三点该怎么理解 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网友A:
1、直观一点,只看输出支路,假设没有共栅管,电源电压δVdd经由M3的小信号电阻与R3分压后贡献到带隙输出, ...

你好,对于第一点想请教一下。
如果按照电阻分压的分析模型,电源是小信号输入端,阻抗不应该是看输入阻抗吗?这样两个pmos都是共栅极,输入阻抗其实比较小。
为什么依然还要从输出阻抗的角度去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对于第一点想请教一下。
如果按照电阻分压的分析模型,电源是小信号输入端,阻抗不应该是看输入阻 ...

你好。回答时间比较远了,不确定当时思路,我试着回复一下。
如果只考虑输出支路PMOS小信号输出阻抗和电阻对电源的分压,那分析得应该是低频的PSR,甚至可以看成是线性调整率

如果要把两个PMOS都看成是共栅极,那首先要确保PMOS的栅端相对于电源(输入)来说是一个静态的(固定偏置),而在小信号阶段,我认为两个PMOS的栅极会随着电源波动(比如:考虑PMOS寄生电容Csg),所以不能并不能单纯地视为共栅极;

(可以进行仿真一下不同频率的正弦波叠加在电源上,看一下不同节点的变化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回答时间比较远了,不确定当时思路,我试着回复一下。
如果只考虑输出支路PMOS小信号输出阻抗和电 ...

谢谢回复,确实假定了gate端是固定的。 如果gate也是与电源有关的动态变化,推导出来似乎就是通常输出阻抗的表达式。thanks

网友(2025-09-17):
引用 网友B:
因为cascode pmos Vgs 把电流镜的d端电压钳位住了,所以电源上的扰动会被共模抵消; ...

前辈您好,能详细解释一下吗,为什么会涉及到共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