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中MOS管PLDMK,NFDMK层显示一个红色×,0M层不显示问题

楼主(2020-08-21):
问题:图1,前期装PDK显示的,图2现在装PDK显示的,感觉不太正常,请问大佬这是什么原因?

问题2:为什么左右两边分别有一个栅极?求指教。谢谢~

网友A:
1、看起来是正常的,觉得怪是因为那个图形填充形状选的就是X,所以看到的是X,看他不顺眼去edit display里面改成你习惯的就好了。
2、似乎是自带的dummy,可能能通过option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看起来是正常的,觉得怪是因为那个图形填充形状选的就是X,所以看到的是X,看他不顺眼去edit display里 ...

谢谢~前面是装了55nm的PDK同时装有40的,现在是删除了55的PDK只装有的40nm库。如果说第二张图没问题,那请问第一张图显示为那样是加载的55的drf还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有可能的,你就打开两个lsw窗口,追一下display文件看看,应该能理清楚关系。这个工艺我没用过,默认是啥情况我也是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的,你就打开两个lsw窗口,追一下display文件看看,应该能理清楚关系。这个工艺我没用过,默认是啥情 ...

好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