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想请教各位大神如何仿真比较器?

楼主(2020-08-21):
本人新手,小白一个,最近在仿比较器,但是不知道从哪下手,看了一些这方面的帖子,但是还是不清楚怎么去仿。下面是用的方波,测的瞬态,但不知道对不对。因此想请教一下各位大佬,应该怎样去仿比较器?顺便问一下那个偏置电压应该怎样去测?我知道可以dc扫描,但不知道怎么去看。最后一张图是瞎弄的,INp给的是2.5v,INn给的是0V,NVB用的是变量,那条紫色的是OUT,不知道这样的结果对不对?那个结果又该怎样去看?

网友:
看到这个波形图感觉没啥问题,你可以用几个反相器整形一下输出,输出波形图可能更规则一点

网友:
比较器DC固定一个输入扫描另一个输入就可以了吧,你是要看反转点吗?

楼主:
不是,因为那个偏置电压我不知道,所以想测一下它多少的时候才是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因为那个偏置电压我不知道,所以想测一下它多少的时候才是合适的

扫一下不就行了么

网友:
http://bbs.eetop.cn/thread-666416-1-1.html
设计动态比较器可以看这个,但楼主的不是动态比较器
不是动态的比较器其实就和运算放大器差不多了,只不过更关注大信号特性,不用管线性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