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xRC 提取报错: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

楼主(2020-08-21):
FATAL ERROR: Rules file must contain a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

xRC的rule file用的是TSMC 28nm PDK里的calibre.rcx,软件版本Calibre 2012.2_17.11
其中calibre.rcx里“include ./rules”,rules这个文件也是PDK里的,软件版本xCalibrate v2012.2_17.11

查阅SVRF Manual,“Capacitance Order”章节有这么一段话:

If you are using coplanar layers, the Capacitance Order statement should be omitted from rule files generated by 2010.3 or later versions of xCalibrate.

所以比较奇怪的是,软件版本高于2010.3,但是“Capacitance Order”却并没有被忽略

另外,按我的理解,这句话里的“rule files”指的就是rules这个文件,然后rules文件里有这样一行

////CAPACITANCE ORDER tndiff tpdiff ...

后面的内容省略了,我试过把这句话前面的注释取消,但还是会报一样的错误

坛子里有大佬能解答吗,感激不尽~

网友(2020-12-07):
顶一下 请问解决了么?

网友(2023-10-13):
你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2024-07-31):
解决了吗,求助

网友A(2024-12-18):
不管是什么工艺,这个问题就是跑后仿时,.R和.C文件没有添加进去,找到对应的.R和.C文件添加进去就解决了

网友(2025-09-03):
引用 网友A:
不管是什么工艺,这个问题就是跑后仿时,.R和.C文件没有添加进去,找到对应的.R和.C文件添加进去就解决了 ...

大佬,怎么把。r。c文件添加进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