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一个批量改孔大小的skill脚本

楼主(2020-08-21):
需要把一个库里所有layout里的con v1 v2 的size由0.24改成0.12 ,目前所有的孔都是打散的,没有调用pdk,请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你的孔如果都在同一层没有嵌套且都是散的没有必要用skill脚本,直接全选每一个层次直接size缩小就行了啊!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一个block里。

网友B:
试试看, 记得要备份。

;#######################################################
LibName = "Your_LibName"
;#######################################################
libId = ddGetObj(LibName)

allCells = libId~>cells~>name

foreach(cell allCells
  cvId = dbOpenCellViewByType(LibName  cell "layout" "maskLayout" "a")
  println(cell)
    foreach(shape cvId~>shapes
      layer = shape~>layerName
       if(layer == "VIA1" then
         dbLayerSize(cvId "VIA1" list(shape) -0.06)
         dbDeleteObject(shape)
         )
       if(layer == "VIA2" then
         dbLayerSize(cvId "VIA2" list(shape) -0.06)
         dbDeleteObject(shape)
         )
       if(layer == "CO" then
         dbLayerSize(cvId "CO" list(shape) -0.06)
         dbDeleteObject(shape)
         )
     )
   dbSave(cvId)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孔如果都在同一层没有嵌套且都是散的没有必要用skill脚本,直接全选每一个层次直接size缩小就行了啊! ...

是hier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 记得要备份。

;#######################################################

非常感谢!我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 记得要备份。

;#######################################################

能再帮忙看看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能再帮忙看看吗?

自己加个if语句,判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加个if语句,判定一下

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获取shape的size?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获取shape的size?

为什么一定要获取尺寸,获取shape的坐标不也可以吗?用坐标可以计算尺寸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获取shape的size?

无语了真是    你获得了shape的bbox 不就获得了尺寸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一定要获取尺寸,获取shape的坐标不也可以吗?用坐标可以计算尺寸啊! ...

是这样弄的,不过有问题,半个孔的现在可以保留,但相同尺寸的孔却改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语了真是    你获得了shape的bbox 不就获得了尺寸了吗?

刚开始学

网友:
这是数学问题了啊

你一个shape的左下坐标和右上坐标你都知道了  你进行简单的数学加减运算就能知道尺寸了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弄的,不过有问题,半个孔的现在可以保留,但相同尺寸的孔却改的不一样。 ...

我觉得你应该加个绝对值的运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应该加个绝对值的运算

但layout都在第一象限,坐标没有负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layout都在第一象限,坐标没有负值。

这个和在第几象限没什么关系,坐标有负值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在第几象限没什么关系,坐标有负值也没关系!

那另外那个朋友说的绝对值运算,指的是哪一步呢?我理解的是给height和width求绝对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另外那个朋友说的绝对值运算,指的是哪一步呢?我理解的是给height和width求绝对值 ...

你的理解应该没错,但是不需要绝对值运算不管在第几象限,程序看着也好像没什么问题,我自己写了个简单类似的程序运行了一下,不知道是cadence的bug还是什么?我发现用坐标算出的height和width大小明明一样大,但是却会随机的出现height和width相减并不等于0,而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数很接近于0,所以你用height和width相等去判断时,就会随机的出现有的孔是对的有的是错的,所以你可以把if的判断条件改一下,可以把if的判断条件换成abs(height-width)<0.1作为判断语句,你可以试一试,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2020-09-21):
引用 楼主:
但layout都在第一象限,坐标没有负值。

你做了减法   差值可能会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应该没错,但是不需要绝对值运算不管在第几象限,程序看着也好像没什么问题,我自己写了个简单类 ...

这是因为计算机的浮点值运算造成的  这个在skill里面非常常见  可以先把所有数值乘以1000之后变成整型运算 再运算完成之后变成浮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计算机的浮点值运算造成的  这个在skill里面非常常见  可以先把所有数值乘以1000之后变成整型运 ...

谢谢你的回答,乘以1000后变成整数运算也是可以的,又让我多知道了一点,我也是学习skill没多久,不过我认为只要能解决问题的方法都是好方法,不过对于你回答他的问题还是有点疑惑,你说做减法运算可能会出现负值?但是我认为无论在第几象限,做减法应该不会有负值啊!能给说明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应该没错,但是不需要绝对值运算不管在第几象限,程序看着也好像没什么问题,我自己写了个简单类 ...

好的,谢谢!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理解应该没错,但是不需要绝对值运算不管在第几象限,程序看着也好像没什么问题,我自己写了个简单类 ...

成功了!谢谢你的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因为计算机的浮点值运算造成的  这个在skill里面非常常见  可以先把所有数值乘以1000之后变成整型运 ...

谢谢指导,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刚开始学,今天终于成功了

网友(2021-05-12):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 记得要备份。

;#######################################################

用  o 打的没有换成功。。。只换掉了top 的和 自己make cell的

网友:
全选所有via,foreach,然后xform等比例缩小

网友(2021-08-17):
http://bbs.eetop.cn/thread-898112-2-7.html---消失的7楼---聊天专用

网友(2022-02-14):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 记得要备份。

;#######################################################

请问用SKILL怎么批量修改从PDK调用的孔啊,感觉是要修改tch file才行

网友(2022-07-19):
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修改调取的pcell孔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 记得要备份。

;#######################################################

大神   不知能否通过脚本修改调取pcell孔的大小

网友:
你好,我load 这个脚本后,版图没有变化,怎么回事呢

网友D(2022-08-26):
procedure(HierSizeLayer()

let((cv winid bbox CTlist VIA1list VIA2list VIA3list VIA4list CTlist_new VIAllist_new VIA2list_new VIA3list_new)
cv=geGetEditRep ()
winid=geGetEditCellViewWindow(cv)
if(cv~>mode=="r"
then
geChangeEditMode("a")
;if
bbox=cv~>bBox
CTlist  =  leSearchHierarchy(
cv bbox 0 "rectangle" list( list( "layer" "==" list( "CA" "drawing" )) list( "width" "==" 0.22 ))
)
VIA1list=leSearchHierarchy(
cv bbox 0 "rectangle" list( list( "layer" "==" list( "V1" "drawing" )) list( "width" "==" 0.26 ))
)
VIA2list=leSearchHierarchy(
cv bbox 0 "rectangle" list( list( "layer" "==" list( "V2" "drawing" )) list( "width" "==" 0.26 ))
)
VIA3list=leSearchHierarchy(
cv bbox 0 "rectangle"  list( list( "layer" "==" list( "V3" "drawing" )) list( "width" "==" 0.26 ))
)
foreach (x CTlist
leSizeShape(x -0.065)
); foreach
foreach (x VIA1list
leSizeShape(x - 0.08)
);foreach
foreach(x VIA2list
leSizeShape (x - 0.08)
);foreach
foreach (x VIA3list
leSizeShape(x - 0.08)
);foreach
CTlist_new    =leSearchHierarchy (
cv bbox  32 "rectangle" list( list( "layer" "==" list( "CA" "drawing" )) list( "width" "==" 0.22 ))
)
VIA1list_new=leSearchHierarchy(
cv bbox  32 "rectangle"  list( list( "layer" "==" list( "V1" "drawing" )) list( "width" "==" 0.26 ))
)
VIA2list_new=leSearchHierarchy(
cv bbox 32 "rectangle"   list( list( "layer" "==" list( "V2" "drawing" )) list( "width" "==" 0.26 ))
)
VIA3list_new=leSearchHierarchy(
cv bbox 32 "rectangle"   list(list( "layer" "=="  list( "V3" "drawing" )) list( "width" "==" 0.26))
)
geSave ()
instances=filtercell(cv~>instances)
foreach (x instances
geEditInPlace (winid "a" x 0 1 1)
HierSizeLayer()
leReturn()
); foreach
);let
);procedure
procedure(filtercell(objs)
let ( (namelist num nameflag objs_new)
namelist=artUnique (objs~>cellName)
num=length(namelist)
declare (group [num])
nameflag=listToVector(namelist)
objs_new=nil
for(i 0 num-1
group=setof(x objs x->cellName==nameflag)
objs_new=cons (car(group ) objs_new)
); for
reverse (objs_new)
);let
);procedure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ocedure(HierSizeLayer()let((cv winid bbox CTlist VIA1list VIA2list VIA3list VIA4list CTlist_new VI ...

这个可以从顶层修改底层所有的孔

网友(2024-02-01):
引用 网友D:
procedure(HierSizeLayer()

let((cv winid bbox CTlist VIA1list VIA2list VIA3list VIA4list CTlist_new  ...

instances=filtercell(cv~>instances)   ----- 这行可以删掉
foreach (x instances    ---- 这行可替换成 ----

foreach (x cv~>instances

网友(2025-11-08):
引用 网友B:
试试看, 记得要备份。

;#######################################################

你好 这个脚本我试了,只能改当前cell的via的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D:
procedure(HierSizeLayer()

let((cv winid bbox CTlist VIA1list VIA2list VIA3list VIA4list CTlist_new  ...

你好 这个脚本使用的时候 需要改的地方有哪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