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DS仿真电感:只有两个port、加上中心抽头后三个port仿真出来电感的Q值不一样

楼主(2020-08-21):
ADS仿真电感:只有两个port、加上中心抽头后三个port仿真出来电感的Q值不一样,带中心抽头仿真的电感Q值低一些。这是为什么呢?是仿真方法有问题吗?还是这就是正确的结果?

网友A:
如果还是输入、输出两个相同端口的电感的Q值肯定是一样的,端口不一样的话Q值肯定不一样

楼主:
我的输入输出端口都是最右边的两个port。
最右边的那张图,仅仅是仿真的时候中心抽头多了一个port,测的时候是开路的,并没有用到这个port。
结果二者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是输入、输出两个相同端口的电感的Q值肯定是一样的,端口不一样的话Q值肯定不一样 ...

我的输入输出端口都是最右边的两个port。
最右边的那张图,仅仅是仿真的时候中心抽头多了一个port,测的时候是开路的,并没有用到这个port。
结果二者不一样

网友(2020-09-28):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我最近仿真也发现这个问题,具体是这样的:
当原边中心抽头长度超过一个临界点,原边Q值 以及 副边感值,都会出现一个下降的跳变,感觉是仿真器模型的问题,物理上不太可能出现这种跳变的
期待大佬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