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buntu启动Virtuoso报如下错误,请问大佬们有解吗?

楼主(2020-08-21):
Ubuntu启动virtuoso报错如图示,请问这个能解决吗?谢谢谢谢

网友A:
不太清楚,建议从两方面查一下:1.库是否装全了,需要的库可以参考IC617安装参考文章。 2.环境变量中bashrc path定义是否正确

网友B:
IC618我也是这个问题,ubuntu20,换成ubuntu18就没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清楚,建议从两方面查一下:1.库是否装全了,需要的库可以参考IC617安装参考文章。 2.环境变量中bashrc ...

准备暂时放弃了,伤着心儿走。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618我也是这个问题,ubuntu20,换成ubuntu18就没事,

原来是这样!受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IC618我也是这个问题,ubuntu20,换成ubuntu18就没事,

请问这个问题您有解决方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问题您有解决方法吗?

占时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