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ntos8.1上tanker大作使用问题

楼主(2020-08-22):
这两天试用了tanker的大作,装了论坛里的如下几个软件:
(1)scl 2018.06.sp1
(2)vcs 2019.06
(3)verdi 201906
(4)vcs 2018

按着步骤,2019的都patch了,verdi的gui可以打开。

vcs2019可以build出simv,但是运行报错。
vcs2018也是一样的问题。
在当前机器上,对于vcs2018,老的pojie我没试。

错误的前面是这样的:
Dumping VCS Annotated Stack:
#0 0x000015554c634f82 in waitpid () from /lib64/libc.so.6
#010x000015554c5b138f in dp_system () from /lib64/libc.so.6
... ...

我怀疑可能是:
(1)Centos 8.1的kernel版本太高?
(2)patch scl有误伤?
(3)license有问题?

有没有在centos 8.1上成功的朋友,可以一起讨论一下。

网友:
SCL用的啥?

网友:
官方都还没有开始支持centos8,EDA软件问题肯定有好多,这个和tanker的crack没什么关系

网友:
will try centos8 3 or 4 years later.

网友:
关于license生成,你需要参考一个正常的license。假如你是eda公司,芯片公司买你的lic是怎么买。

网友:
试下,在/etc/hosts文件里,加一句127.0.0.1  hostname(你自己的hostname)

网友A:
ubuntu 18.04 / rhel 8.2  + vcs 2019 没有问题
是不是没有安装配置   vcs gnu package

网友:
8系应该是没问题的,我给朋友搭过

网友:
我之前用虚拟机装8,
第一次启动可以,
再装vmware的附加支持包之后就黑屏了。

网友:
服务器没有必要用最新版本,一般用EDA厂商列表支持版本比较好,这样比较稳定,不容易出错。现在EDA一般支持到Centos6/7,Centos8估计要以后版本才能支持。

网友:
哪位大侠分享一下用tanker破解的具体步骤,我没有搞定2019版的Verdi,万分谢谢!
我用的是 centos 7.7,Verdi2018 可以用。

网友(2021-10-10):
引用 网友A:
ubuntu 18.04 / rhel 8.2  + vcs 2019 没有问题
是不是没有安装配置   vcs gnu package

你好,请问这个vcs gnu package怎么安装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