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什么SMIC 55nm 标准单元库里面的AND Gate反相器比例不是2:1,而是接近1:1?

楼主(2020-08-22):
为什么SMIC 55nm 标准单元库里面的AND Gate反相器比例不是2:1,而是接近1:1? 里面的NAND是接近理论的比例,但后面的INV却不是,想问问这样设计的原因是为什么?这样不会影响它输出信号吗?

网友A:
设计反相器的尺寸比可以有好几种优化目标,比如说优化目标是输出的上升下降沿时间相同,比如说优化目标是速度最快(也就是构成环振以后的振荡频率最高),不同的优化目标得到的尺寸比例也不一样,接近1:1应该是按照速度最快优化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反相器的尺寸比可以有好几种优化目标,比如说优化目标是输出的上升下降沿时间相同,比如说优化目标是速 ...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2022-06-06):
楼主,可以给个PDK吗

网友(2022-07-12):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以给个PDK吗

我帖子里有链接,可以帮我看下问题吗,谢谢

smic55lf库缺少validlayer和validvia
https://bbs.eetop.cn/thread-931597-1-1.html

网友:
STD 库设计 看要求 有些用 多少 TRACK”   7 track  , 9 track ..etc  去区分高度, 须要在GRID , 好方便未来 APR 走线 . 有些做STD 库会用软件 把所有 WL SWEEP 过在去找出最佳化, 但是 最佳可以 TIME DELAY 也可以 功耗等 .
不知道有没教做 STD 库得 书阿

网友(2022-09-02):
引用 网友A:
设计反相器的尺寸比可以有好几种优化目标,比如说优化目标是输出的上升下降沿时间相同,比如说优化目标是速 ...

我在版图中导入数字库的版图时,跑LVS反映VNW和VPW,miss port还有miss 连接,不知道老师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