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K安装遇到问题如图示

楼主(2020-08-22):
pdkInstall.sh is missing !!!
*Info: PDK installation failed !!!
readdir() attempted on invalid dirhandle newADE at pdkInstall.pl line 92.
readdir() attempted on invalid dirhandle newADE at pdkInstall.pl line 107.
这个是因为什么呢???求大佬指教

网友A:
不是说找不到文件吗?看看调用路径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说找不到文件吗?看看调用路径对不对?

那个文件在文件夹里呀,为什么总不行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文件在文件夹里呀,为什么总不行呢?

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安装的pdk?不是执行个脚本?去看脚本里都写了啥,调用了啥?要是没有的话就不行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不知道啊。你怎么安装的pdk?不是执行个脚本?去看脚本里都写了啥,调用了啥?要是没有的话就不行呗 ...

好的 那我再去看看 感谢

网友(2022-04-05):
引用 楼主:
好的 那我再去看看 感谢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吗?是哪里出了问题。我在安装的时候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

网友:
virtuoso load 了吗?
有些pdk 需要check virtuoso

网友:
是不是Linux环境的path设定的问题,让脚本识别不到pdkinstall.sh?

网友:
解决了吗兄弟,我也出现这问题了,安装包解压后pdkInstall.pl和pdkInstall.sh文件都不是可执行文件,我把前面两个文件变成可执行文件后再安装就跟你的报错一样

网友(2023-11-03):
Have you solved it?

网友(2024-12-10):
我的是第157行出现问题
########## modify hspice model path ###############
    opendir(M,"$instFromDir/$instToDir/models");
      while($dir=readdir(M)){                                                                                   (第157行)
        if(-e "$instFromDir/$instToDir/models/$dir/temp.mdl"){
          open(F,"$instFromDir/$instToDir/models/$dir/temp.mdl");
          open(D,">$instFromDir/$instToDir/models/$dir/hspice.mdl");
          while(<F>){
                s/tsmc_pdk_full_path/$instFromDir\/$instToDir/;
                print D $_;
有哪位大佬可以解答一下吗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