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有关 voltage reference buffer 的问题

楼主(2020-08-22):
模拟小白一枚,求助各位大侠一个问题:

     目前参与的一个项目中,外挂一个输出电压为2V的高精度LDO,作为内部ADC的参考电压,现需要内部为该基准电压做一个voltage reference buffer ,该voltage reference buffer 的Cload=20pF, Tsettle<2ns,最差情况下 2V拉低到1.3V,之后恢复稳定到2V。目前用单级输出的套筒结构(电源电压为3.3V)接成单位增益的环路,来驱动该负载,功耗约25mA,带宽650MHz,与ADC进行联仿,勉强能够推的动Cload。该结构功耗实在是太大了!

    个人理解: 对于Cload=20pF, Tsettle<2ns的指标,就算是使用其他结构做成的buffer来驱动,理论计算出来的驱动电流也是需要很大的,尝试过源跟随、class ab 输出,功耗都很难降下来。

     请教下各位大侠,有咩有很好的建议呢??或者参考资料。谢谢!!

网友A:
单从放大器建立时间角度,已无可以优化的地方。建议和ADC系统设计者讨论,2nS建立时间真的有必要吗?系统能否放松该指标,整个ADC系统性能还能保持不变。

zwtang
2020/8/22

网友:
ADC位数是多少,按你带宽和建立时间算差不多12bit?输入范围是多少,对于小信号输入,参考电压的精度没那么重要。运放的FoM太高了,考虑减少一下Cl

网友B:
有点好奇,单从功耗角度,class ab应该是省一些的,为啥说降不下来啊?

网友C:
添加SR增强电路,2V被拉下时触发它

网友D:
看样子是个高速高精度设计,电容太大了,电容应该得减减,源随器会好一些;要是建立不足,THD和SNR 会变差;这个测试可以看到。

网友(点评):
突破认知的高度,才能不被限制。你觉得不可能的地方,就是别人的创新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从放大器建立时间角度,已无可以优化的地方。建议和ADC系统设计者讨论,2nS建立时间真的有必要吗?系统能 ...

根据系统时序要求,cdac电容切换时,留给vref的切换时间只有2.5ns左右。所以这个建立时间很严格。

网友(点评):
如果你还这样执着,我就没有办法。从系统上考虑才是解决之道,为什么一定要2.5ns建立到你认为的精度呢?

楼主:
忘记讲了,这个adc16b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点好奇,单从功耗角度,class ab应该是省一些的,为啥说降不下来啊?

要驱动这么大负载,和建立时间满足的情况下,的确需要这么大的电流来驱动吧?可能是我对class ab真正的意义没有掌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样子是个高速高精度设计,电容太大了,电容应该得减减,源随器会好一些;要是建立不足,THD和SNR 会变差 ...

16bit sar。源跟随的话,源跟随器的输入到输出会有一个vgs的差值出现,也不大好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添加SR增强电路,2V被拉下时触发它

蟹蟹蟹蟹,可以试一下

网友:
你不要再做了。你做的voltage reference buffer功耗比SARAC核心功耗大太多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忘记讲了,这个adc16bit

是16位的,那20pF就很合理了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片上做一个几十nF级别的去耦电容,这样ldo的带宽要求就没有那么高,功耗能够降低不少,不过我估计不可能用这个方案
不用这个方法,这个问题单从一个LDO的角度来考虑是近乎无解的,必须要从系统整体来考虑,LDO设计有难度,应该想想ADC模块要怎么修改才能满足要求
楼主还一直没说这个16位的adc是什么架构的,我猜可能是sigma delta,可能是pipeline,可能是纯SAR。
我这里先假设是SAR ADC吧,前两个我不是很熟,我也不知道什么好办法
(要是真的是SAR,考虑到16位的比较器的噪声要求,其实很有可能SAR里面的比较器的功耗都比这个LDO的功耗高)
最合理的方案就是减电容,20pF确实大,这就意味着kt/c噪声增加,还可能要做电容权重的校准
电容权重校准这个无所谓,相关的papers里的方法一大堆,这里不多说了
降低kt/c的噪声正好可以用今年ISSCC的论文里的方案
16.5 A 13b 0.005mm2 40MS/s SAR ADC with kT/C Noise Cancellation
这样规避掉减少电容带来的问题,对LDO的要求就能够降低
当然这是假设你是SAR架构的前提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16位的,那20pF就很合理了
最简单的解决方法是在片上做一个几十nF级别的去耦电容,这样ldo的带宽要求就 ...

刚刚没看到7楼,楼主提到了CDAC,那看来确实是SAR架构的
其实zwtang的回复是很有道理的,在SAR里面插一位或者两位冗余,CDAC的建立要求是能有很大的宽松的,LDO不用在2.5ns里完全建立,带宽要求降低,也能节省功耗
不过真的是纯SAR我是没想到,你们这个电路里ADC做冗余了吗?比较器一共做了几个,比较器的功耗是多少,噪声是多少?一个比较器的噪声达到16位精度的要求,要的功耗不比你这个LDO小。
还是说你们是pipeline SAR架构的?这些信息希望楼主能多提供一点,不然我们很难帮到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16bit sar。源跟随的话,源跟随器的输入到输出会有一个vgs的差值出现,也不大好设计。 ...

应该还可以加一些电流,高速buffer,后仿真掉的比较凶。 套筒结构挺合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驱动这么大负载,和建立时间满足的情况下,的确需要这么大的电流来驱动吧?可能是我对class ab真正的意 ...

class ab 可以显著提高SR,对于高精度建立是否会有较大的帮助?
另外,一般设计都会给SR 一定比例的时间;

网友F(2021-01-19):
16bit的高精度高速SAR,讲讲我的看法,C尽管这么大了,即便分段了匹配性也是不够的吧,需要系统性考虑指标的达成。如果是纯粹的binary结构,单位电容太小,匹配太差,建立要求太高,冗余几乎是必须要考虑的事情,冗余还可以放宽建立要求,这对减小reference buffer功耗非常有帮助。
光有冗余还是不够的,还需要校正,冗余无法解决电容失配问题,一般都是digital校正了,没有校正那16bit设计就没有意义了,且数字校正对冗余是有要求的,否则会mising code
所以2.5ns的建立时间如果是在有校正有冗余的结构下仍然需要达成的,那一定是较高速度的需求了,这种情况下reference吃电严重很正常,考虑如何优化ref buf即可
如果不是,要从系统上来想办法了
ref buf一般有两种办法实现:正常buffer+大电容去偶,具体多大电容可以计算,但一般都比较吃面积,跟建立容限相关,另外一种就是低输出阻抗了,也就是楼主现在的方案,抽电之后能够立刻恢复,SF,super-SF,FvF都可以用,当然功耗不低。两种方法其实就是功耗与面积的选择了

网友:
这么高速的设计,比较好奇input buffer的设计,按理一样power-hungry

网友(2021-03-18):
不太知道

网友(2025-12-10):
引用 网友F:
16bit的高精度高速SAR,讲讲我的看法,C尽管这么大了,即便分段了匹配性也是不够的吧,需要系统性考虑指标 ...

请教一下,为什么对于ADC Vref buffer,都是考虑降低其输出阻抗,而不是考虑加大带宽?一般文献上说要settle到xxbit的精度,反推出带宽是多少

网友:
请问这么长时间过去了,问题解决了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