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 UVM寄存器模型的后门访问路径设置

楼主(2020-08-22):
我搭建的寄存器模型对于前门访问能够正确操作;

要进行后门访问,在寄存器模型中了添加:reg.add_hdl_path_slice("spi_width_reg", 0, 32)和uvm_reg_block.add_hdl_path("top_tb");

但是在test_case中使用后门访问,一直会出现ERROR: unable to locate hdl path (*.spi_width_reg), Either the name is incorrect, or you may not have PLI/ACC visibility to that name。

检查了,路径设置正确啊。

大哥们救救弟弟吧: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或者给的字符串名字不对,或者没开启权限。如果是前者,检查下路径,如果是后者,开启权限就行了,vcs的话用-debug_acc+pp,或者-PP,根据版本不同而定,最粗暴的-debug_al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清楚啊,或者给的字符串名字不对,或者没开启权限。如果是前者,检查下路径,如果是后者,开启权限就 ...

检查了下,路径和字符串名是对的。VCS命令-debug_acc+all。

网友:
估计是误写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卤煮,啥问题呀?给讲解一下撒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卤煮,啥问题呀?给讲解一下撒

将reg_block.add_hdl_path("path")改为reg_clock.set_hdl_path_root("path")就好了。
也不知道为啥用add_hdl_path("")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将reg_block.add_hdl_path("path")改为reg_clock.set_hdl_path_root("path")就好了。
也不知道为啥用add_ ...

会不会是add_hdl_path的地址要写到tb.dut中的实例

网友(2021-01-05):
引用 楼主:
已解决,。

楼主,你好,请问那个hdl路径指的是哪个路径?我一直设置不正确

网友(2024-12-02):
引用 楼主:
将reg_block.add_hdl_path("path")改为reg_clock.set_hdl_path_root("path")就好了。
也不知道为啥用add_ ...

因为 add_hdl_path是在lock_model()前生效的,你要用add_hdl_path的话,

就要在builde_phase 中lock_model() 之前使用,否则后面只能通过set_hdl_path_root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