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ocean仿真错误,求指导

楼主(2020-08-23):
跑了一个差分输入,单端输出的运算放大器,要跑一下ocean,显示几个错误,请教大佬们是不是所设置的增益、带宽公式有问题呢?感谢

网友A:
先检查你的路径,modelfile等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你的路径,modelfile等对不对

我已经改好了modelfile,现在还剩下一个错误,,而且跑了一半过程中才出现,它是不是语法错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