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GR和LDO的环路带宽

楼主(2020-08-23):
最近在研究有快速瞬态响应的无片外电容LDO设计,在阅读论文的过程中发现响应时间的长短与LDO的环路带宽有关,但是我不知道影响LDO环路带宽的因素都有哪些;而且之前曾有人问我BGR的环路带宽的选取跟什么有关,通过查阅资料看到BGR的环路带宽对启动速度和PSRR还有驱动能力有影响,但不知道具体的原因。希望了解这方面知识的大佬能讲解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A:
ldo我朋友做过欸,问了一下她说“加电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我朋友做过欸,问了一下她说“加电感”

但是加电感的话面积不是会很大么。。或者他的意思是在仿真的时候加个电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加电感的话面积不是会很大么。。或者他的意思是在仿真的时候加个电感?
...

就是面积巨大,我觉得她特别奢侈。

网友B:
建议先把运放的带宽与相应时间,PSRR等关系理解清楚。
banggap LDO都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先把运放的带宽与相应时间,PSRR等关系理解清楚。
banggap LDO都是类似的。 ...

right,其实不妨想清楚带宽到底表征什么,在物理上。

网友(2020-10-20):
加大EA的带宽

网友:
提高LDO带宽和摆率,具体就是提高内部节点的变化速度,重点看EA输出和功率管gate节点等(依结构不同而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