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uvm环境时,verdi加载fsdb波形,在verdi的complie一栏显示有error

楼主(2020-08-23):
       因为工作需要,摸索着在自己电脑的虚拟机里搭了个uvm的环境,兜兜转转折腾了2个多星期,大概把环境搭起来了,代码直接使用的uvm实战的代码。现在存在2个问题:          1、为什么使用verdi加载fsdb波形,在verdi的complie一栏显示这么多error,如图1所示。但是在生成波形的时候,vcs也没报错啊,看图2、图3终端显示的信息,UVM_INFO这些打印信息也有,说明UVM库这些加载进去了,这点让我搞不懂为啥verdi会报error,还有就是verdi的波形里,如图4所示,比如dut 的txd、rxd这些信号全是高阻,说明哪还是出了问题,大家有遇到这个情况吗?能否告知下怎么解决,万分感谢!        2、uvm里有很多的类,有时候想查看类里变量的波形,但是发现verdi里似乎无法查看类里信号的波形,我就想知道,uvm里全靠看打印信息来判断结果吗?既然很多信号的波形无法查看,那岂不是根本不需要verdi, 直接查看vcs的log文件即可?

图1

图1

图2

图2

图3

图3

图4

图4

楼主:
第一个问题解决了,原因出在我makefile里的verdi命令没加-sverilog命令,其次没有把uvm.sv 或者是uvm_pkg.sv加进去,导致一些uvm的文件没包含进去,所以最开始就报import的错误,唉,不太会system verilog这些东西,搭环境太折腾了,希望有人能帮我解答第二个问题答案!

网友A:
class里的都是动态变量,和module里的不一样,所以没有波形这一说。Verdi提供了UVM debug mode,可以单步调试协助debug,或者显示transation的波形。 https://blog.csdn.net/Holden_Liu/article/details/106909625

网友B:
记得synopsys已经在verdi加入了查看class的功能,具体方式可以网上搜索,或者在论坛里看看。16年以前的版本确实class的调试只能基于打印信息或者输出的数据文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ass里的都是动态变量,和module里的不一样,所以没有波形这一说。Verdi提供了UVM debug mode,可以单步调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synopsys已经在verdi加入了查看class的功能,具体方式可以网上搜索,或者在论坛里看看。16年以前的版本 ...

好的,我去找找看相关资料,十分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C(2021-06-03):
哥们,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添加了uvm_pkg.sv的路径,还是报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们,我也是这个问题,但是我添加了uvm_pkg.sv的路径,还是报错

可能是你的uvm_pkg.sv的路径不对,如果是相对路径,可以考虑加成绝对路径试试

网友(2025-07-01):
vcs 编译的时候带-kdb -lca能直接生成elab db,生成出来simv.daidir/kdb.elab++文件夹,这样不用再打开RTL,直接verdi -elab simv.daidir/kdb.elab++ <...>
如果没 kdb,那就 verdi -sv -2012 -f <filelist>,注意要-sv -2012声明用的systemverilog 2012标准,你缺少uvm就-ntb_opts uvm-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