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MBA Designer,RealView SoCDesigner,Carbon SoCDesigner和ARM Socrates这几个软件是个啥关系啊?

楼主(2020-08-23):
那位大哥能告诉我,AMBA Designer,RealView SoCDesigner,Carbon SoCDesigner和ARM Socrates这几个软件是个啥关系啊?
我的理解是RealView SoCDesigner->AMBA Designer->Carbon SoCDesigner->ARM Socrates其实是一个软件?
只是因为ARM公司把这个软件卖来卖去所以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名字?

网友A:
arm Socrates 是目前最新的配置AMBA related IP, 如 nic-450等的工具, AMBA designer 可以认为是arm Socrates的老版子集工具。Carbon SoCDesigner 是behavior model用的工具。RealView SoCDesigner没用过,印象中是软件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arm Socrates 是目前最新的配置AMBA related IP, 如 nic-450等的工具, AMBA designer 可以认为是arm Socra ...

了解了,多谢多谢

网友(2020-10-20):
socrates 和arm design start 是什么关系?

网友B(2022-04-25):
RealView SoCDesigner,Carbon SoCDesigner 其实是一个东西,ARM把RealView SoCDesigner卖给了Carbon就成了Carbon SoCDesigner

网友(2022-06-20):
引用 网友B:
RealView SoCDesigner,Carbon SoCDesigner 其实是一个东西,ARM把RealView SoCDesigner卖给了Carbon就成了 ...

那么问题来了。carbon soc designer 是干嘛的呢
做ESL的吗

网友:
Todo es el camino

网友:
RE: AMBA Designer,RealView SoCDesigner,Carbon SoCDesigner和ARM Socrates这几个软件是个啥关系啊? [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