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PEX 无法识别部分XCELL

楼主(2020-08-24):
各位大佬,我在run calibre pex的时候,所有的底层门级单元已经写进XCELL了,但是在实际gate-level提参的时候很多单元的内部寄生参数还是会被抽取出来,calibre报出的warning是: Cell "inv1" listed in the xcell file has no devices and will not be extracted as an Xcell.  请问这种会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XCELL文件和Calibre pex warnning 如下图:

网友:
不是没法识别吧,如果你的rule用的对的,还有就是license对应。。。我最用了一个2015版的不对应导致出来的结果差异很大
你的layout中没用到这些就不会匹配那。。。

网友:
不过我用的一个老的rule出现随机不替换的状况,具体让我对比下看看啥原因。。。

网友A:
PEX IDEAL XCELL YES
LAYOUT CELL LIST PCELLS "mim1f_rf*" "mim2f_rf*" "mim4f_rf*" "nhp_rf*" "nhp_rf_dnw*" "php_rf*" "nvar_ull_rf*" "nvar_hp_rf*" "nm_33_rf*" "pm_33_rf*" "nm_33_rf_dnw*" "ls_sq*" "ls_otc*" "la_sq*" "la_otc*" "lct_sq*" "lct_otc*"
LAYOUT PRESERVE CELL LIST PCELLS

这两段。。。
你看看有没有变化。。。
第一段就是xcell理想化。
第二段把xcell的文件写入rule里。。。
强化下替换
还有就是transitor level 换成gate level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PEX IDEAL XCELL YES
LAYOUT CELL LIST PCELLS "mim1f_rf*" "mim2f_rf*" "mim4f_rf*" "nhp_rf*" "nhp_rf_dn ...

谢谢您,问题已解决。使用了命令 LVS BOX LAYOUT SOURCE, 让工具将标准单元当成了黑盒子。还有另一个问题想请教您,我们发现,利用gate level 提参最终形成的spice网表里既有逻辑门(逻辑门数目和电路网表数目一致)也有一些晶体管,我们怀疑这些晶体管是wire和有源区间产生的有源寄生晶体管,我们是否可以通过命令让Calibre PEX工具不提取这些管子呢?

网友B(2022-06-09):
引用 楼主:
谢谢您,问题已解决。使用了命令 LVS BOX LAYOUT SOURCE, 让工具将标准单元当成了黑盒子。还有另一个问 ...

命令 LVS BOX LAYOUT SOURCE这个怎么写?

网友C(2024-04-16):
引用 网友B:
命令 LVS BOX LAYOUT SOURCE这个怎么写?

同问,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问,解决了吗

没有

网友(2024-09-03):
顶一下,楼上有没有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