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楼主(2020-08-24):
小白自学,想请教各位老哥,怎么在ICC gui界面点亮某根线,谢谢了。

网友A:
选中,ctrl+shift+h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中,ctrl+shift+h

老哥太谢谢了,比如说我想点亮net22这根线,怎么找到这根线然后点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太谢谢了,比如说我想点亮net22这根线,怎么找到这根线然后点亮。

ctrl+b 搜索 在crtl+t 定位 然后高亮就行了。小老弟你这个快捷键要好好看看啊。gui界面最右边有个help,里面的第二行就是report快捷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ctrl+b 搜索 在crtl+t 定位 然后高亮就行了。小老弟你这个快捷键要好好看看啊。gui界面最右边有个help, ...

哇,万分感谢,自己弄这些根本不知道,再次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