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redhawk中gds2def的问题

楼主(2020-08-24):
我在翻论坛中的贴子的时候,偶然翻到了下面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当事人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但是我自己操作中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该问题原来的提问者 tinazhang123
rh_setup.pl run之后 老是报从def抽不出design name,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def是我在icc中write_def出来的。  难道def要用redhawk自带的gds2def的工具生成吗?

楼主:
当前情况,我自己使用的def是我自己从ICC2中wirte_def写出来的,能正常使用。并没有出现该问题人出现的问题。
但是我自己对这个问题有个疑问,为什么会需要gds转def呢?我需要什么def直接从ICC2写不就行了吗?

楼主:
我自己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http://bbs.eetop.cn/thread-665233-1-1.html
gds2def,一般是bump的gds,以及memory的GDS需要用def,分析起来更准确
gds2def,需要的文件有 gds, lef, layermap三个文件.
我的疑问还是存在,我使用的def中是直接包括 memory 最后也会加上bump,这个def文件中是有的啊。为何我还要再转?

网友:
io esd cell  以及  analog ip  需要 gds2def

网友A(2021-05-31):
请问楼主现在明白了吗?我也遇到了def识别不了,def是从inn写出来的

网友B(2021-07-30):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http://bbs.eetop.cn/thread-665233-1-1.html
gds2def,一般是bump的gds,以及me ...

你好,gds2def的那个layer map 格式是怎么样的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http://bbs.eetop.cn/thread-665233-1-1.html
gds2def,一般是bump的gds,以及me ...

ICC 写出来的DEF 中memory只是一个壳子,没有细节,而GDS2DEF 转出来MEM DEF中包含了更多信息,例如底层Metal (M1/M2...) 的信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ICC 写出来的DEF 中memory只是一个壳子,没有细节,而GDS2DEF 转出来MEM DEF中包含了更多信息,例如底层M ...

而且,GDS2DEF 转出来的DEF 的格式有一些特别,一是包含了很多STYLE definition,二是包含了一个*_APACHE cell。

网友D(2021-09-23):
引用 楼主:
当前情况,我自己使用的def是我自己从ICC2中wirte_def写出来的,能正常使用。并没有出现该问题人出现的问题 ...

你的意思是ICC2中打开GDS,然后再File->export->write def ,是这样的操作吗?求大神指教,我想这样操作,但是出来的def文件看起来不对劲

楼主(2021-11-05):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现在明白了吗?我也遇到了def识别不了,def是从inn写出来的

我没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楼下说的有些道理,你的inno defOut时用的map文件可能有问题。你需要检查一下map文件。我自己的没事我也用inno写了一个,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而且,GDS2DEF 转出来的DEF 的格式有一些特别,一是包含了很多STYLE definition,二是包含了一个*_APACHE ...

感谢大神指点,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gds2def的那个layer map 格式是怎么样的呀?

这个因为我没有转过,所以我也不知道

网友E(2022-01-09):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ICC2中打开GDS,然后再File->export->write def ,是这样的操作吗?求大神指教,我想这样操作, ...

我也不太对劲呀,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不太对劲呀,请问你的解决了吗

灭有解决诶,这样操作得到的.def 里面没有net信息

网友(2023-02-03):
这个问题解决了吗,蹲一个后续

网友(2023-05-14):
对于ip/io,提供的是lef,没有内部电路。当你要仿其内部电路供电,就需要使用gds转gef,抽取出内部电路

网友(2023-12-04):
引用 楼主:
我自己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http://bbs.eetop.cn/thread-665233-1-1.html
gds2def,一般是bump的gds,以及me ...

你好,请问一下这个map文件怎么写,第三列中的Layer_num怎么书写

网友F(2024-10-17):
gds layer map示例

# layer_name layer_type layer_number:data_type label_layer_number:label_data_type
M1                 m        31:0                151:24
V1                v        51:0                -
M2                 m        32:0                151:25
V2                v        52:0                -

网友G(2025-06-09):
引用 网友F:
gds layer map示例

你好,请教下:gds layer map是只需要metal 层的信息吗,我看fab提供的redhawk.gds.map文件还包含一些图形运算啥的,如BOOLEAN OPNDRES_TMP temp ((RX_TMP&....))这种描述,然后在gds2def时一直报ERROR(GDS-020),我理解是不是可以注释掉,毕竟我们提供的正常的block def也只到metal 层,不包含base layer.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好,请教下:gds layer map是只需要metal 层的信息吗,我看fab提供的redhawk.gds.map文件还包含一些图 ...

我的理解与你一致, 但不确定是否就是这样. 还请路过的大佬赐教.
不过可以试试, 看转出的结果能否用于后续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