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t结果setup最critical的seession出现hold违例

楼主(2020-08-24):
小白一枚,艰难摸索后端中。布局布线完成后,pt做时序检查时,只设置了ff和ss两个Corner,在ss的corner里,修完了setup违例后,report_global_timing -format {narrow}的结果出现了hold违例,请问这种违例应该怎么办呢,也要修吗?
还有就是我根据report_clock_timing -type latency -$timing_type -nworst 5 -launch 报出来的值修改了虚拟时钟的latnecy值,这样对吗?

网友:
IO的hold是sdc引起的,基本上block level可以不用管。
set_input_delay  -min给一个比较大的值,io的hold自然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