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UT内部子模块验证

楼主(2020-08-24):
求助大佬们,现DUT有7个模块,除了输出数据比对,还想验子模块的输出或者模块内部信号的正确性,ref data是读txt得到的,这种情况该怎么去搭环境?
之前也遇到过一次,我是整了几个env包着不同的mon、scb等,但是感觉这样很繁琐,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实现?
用SVA可以实现吗?具体怎么做……

网友A:
验证粒度问题,作为整体你作为验证者自然关注是顶层输入输出的正确性,如果顶层输入输出正确,再配和代码和功能覆盖率一般就能说明内部正确。你要具体检查内部信号,要么把大的模块拆分成小的,要么让设计者在内部写sva。作为验证者你关注的是输入输出数据正确性,业务能否正确。内部实现要关注但不是重点。另外有类似这样的情况你要检查,读写,在顶层检查一写一读,或者编码解码。可能入和出数据一样,但实际上写的地址错了,可能没写到指定地址,或者写入了多个地址,读也读到错误地址,结果数据对了,编码进去根本没跳到编码逻辑,解码直接独处明通的数据,而你认为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验证粒度问题,作为整体你作为验证者自然关注是顶层输入输出的正确性,如果顶层输入输出正确,再配和代码和 ...

好的,非常感谢你的建议!

网友B:
如果只能通过这个层级去验证,我们就是按照你的方式来的,不过子模块的验证最好是做,也可以复用到你的整体环境里,子模块验证关注的细节,整体验证就不用去做了。一般来说称为ST和BT。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只能通过这个层级去验证,我们就是按照你的方式来的,不过子模块的验证最好是做,也可以复用到你的整体 ...

好的,非常感谢,那我就开工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验证粒度问题,作为整体你作为验证者自然关注是顶层输入输出的正确性,如果顶层输入输出正确,再配和代码和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