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erl脚本匹配问题

楼主(2020-08-24):
perl脚本中匹配语句/(\w+\+){2,3}\w+=\w+\b/ 能匹配到以下哪些 字符串,有没有大佬帮忙解读以下

A、 aa+bb=cc
B、a2+b3=c4
C、a1+b2+c3=d4
D、a1+b2+c3+d4=e5

网友A:
(\w+\+){2,3}代表匹配数字或者字母再配上+,重复两次或者三次,\w+=\w+代表匹配=左右两边都是数字或者字母的组合,\b是行末的锚位

网友:
有一个正则表达式的工具regexpr,可以找找,用起来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w+\+){2,3}代表匹配数字或者字母再配上+,重复两次或者三次,\w+=\w+代表匹配=左右两边都是数字或者字母 ...

学习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