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获得代码覆盖率结果后是否有工具对其分析?是否可以通过一个脚本来生成分析报告?

楼主(2020-08-24):
我在VCS平台上生成了覆盖率结果,并用urg生成了报告,但看起来还是觉得繁琐,如题,请各位大佬赐教

网友A:
可以试试vcs下的 dve 工具查看覆盖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vcs下的 dve 工具查看覆盖率

dve、urg查看没有问题,就是实际项目中有没有办法来分析这些结果呢?

网友:
再分析就是人分析了吧…………

网友:
都是靠人来分析的。至少目前的工具还不那么智能,有些人的意图,还识别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