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LDO密勒补偿电容大小的问题

楼主(2020-08-24):
临近开学,闲着无事做一个LDO,用的是比较简单的电路。有图有真相,由于我想提高PSRR的性能,我就用了cascade结构,但是环路在50uA-1mA的负载是相位裕度只有30°左右,所以我有加了密勒电容。接近20pf的密勒电容才达到基本的相位裕度要求,我想问20pf的密勒电容算不算是正常的。

楼主:
其实在负载电流比较大的时候(10mA~250mA),环路比较稳定。最差情况就是50uA~1uA左右。下面两个图是密勒补偿过后环路增益和相位裕度。

这个是负载500uA

这个是负载500uA

负载200uA

负载200uA

楼主:
引用 楼主:
其实在负载电流比较大的时候(10mA~250mA),环路比较稳定。最差情况就是50uA~1uA左右。下面两个图是密勒补 ...

我就是想问一下,这么大的密勒补偿电容,过不过分。之前做运放没见过这么大的补偿电容最多也就2pf左右

楼主:
还有一点是,不加Miller电容能提高环路稳定性吗?
我外面挂的有一个uF级的解耦电容

网友A: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功率管的栅极和电源之间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B:
pf的milier补偿电容没问题,但是你这个负载电流做得有点太小了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功率管的栅极和电源之间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

给M7的那个buffer提供偏置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给M7的那个buffer提供偏置电压

感谢,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M7的源级不是有二极管接法的PMOS吗?前一级的输出摆幅足够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还需要电阻来偏置呢?劳烦解释,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感谢,不过我还是有点不明白,M7的源级不是有二极管接法的PMOS吗?前一级的输出摆幅足够不就可以了吗?为 ...

后面那个二极管接法的PMOS应该是用来偏置功率管的,类似于自偏置那种,电阻也可以换成一个pmos电流源,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后面那个二极管接法的PMOS应该是用来偏置功率管的,类似于自偏置那种,电阻也可以换成一个pmos电流源, ...

如果把差分对两输入端对调,M7管我用NMOS,就是把NMOS的漏和上面自偏置PMOS相连,NMOS的漏需要像这样再接一个电阻吗?

楼主:
这个电阻的作用是给M7buffer在低负载下提供电流的。就相当于一个电流源,你用MOS管做也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的milier补偿电容没问题,但是你这个负载电流做得有点太小了吧

250mA还小吗,我去网上看的产品大都是250mA-300mA的LDO。
所实话我对LDO的分类一点都不懂,我看帖子有做几A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把差分对两输入端对调,M7管我用NMOS,就是把NMOS的漏和上面自偏置PMOS相连,NMOS的漏需要像这样再接 ...

好像就不需要了吧

网友:
噢噢,骚瑞,没仔细看,那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250mA还小吗,我去网上看的产品大都是250mA-300mA的LDO。
所实话我对LDO的分类一点都不懂,我看帖子有做 ...

LDO的输出电流主要还是看应用场所,没有绝对的大小可以说吧,几百毫安是很常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点是,不加Miller电容能提高环路稳定性吗?
我外面挂的有一个uF级的解耦电容 ...

可以呀,这不就是传统意义上的esr补偿吗,可以利用大电容串联一个几百毫欧的电阻提供一个零点来与次主极点进行抵消,以实现相位裕度的提高

网友D:
miller电容上串一个100k~M级的电阻,在UGF附近塞个零点,环路也可以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好像就不需要了吧

我之前做的LDO和楼主结构一样的,,就是M7用的NMOS,,但是空载的时候输出直接被拉到了供电,,像楼主这样接了一个电阻就好了,,但是我一直没有理解它的原理。。。

网友E:
这种结构的LDO,其PM随着Iload的变化并不是单调的,当Iload由小到大时,PM先变小然后变大,对应的极点关系就是Iload比较小时,主极点在片外,当Iload比较大时,主极点在片内。所以需要扫一下Iload变化范围,这样才能找到最worse的PM,保证整体系统的稳定性。另外说一句,20pF的compensation cap不是不可以但是考虑到面积和SR,还是有点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结构的LDO,其PM随着Iload的变化并不是单调的,当Iload由小到大时,PM先变小然后变大,对应的极点关系 ...

我现在20pF的补偿电容基本满足相位裕度要求,最坏情况也有50°左右。请问有没有其他方法补偿相位裕度呢,我已经在外面加了一个片外解耦电容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现在20pF的补偿电容基本满足相位裕度要求,最坏情况也有50°左右。请问有没有其他方法补偿相位裕度呢, ...

如果你对静态电流要求不高,那么可以直接将补偿电容去掉,增大中间buffer的电流,通过降低buffer的输出阻抗的方式,将驱动管栅极的次极点推到高频处,保证主极点在片外。但如果你对静态电流有要求,不能随意增大中间buffer的功耗的话,建议你去看一下“A Transient-Enhanced Low-Quiescent Current Low-Dropout Regulator With Buffer Impedance Attenuation"这篇paper,主要思想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在Iload不同的情况下,主极点的位置会在片内和片外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在负载电流比较大的时候(10mA~250mA),环路比较稳定。最差情况就是50uA~1uA左右。下面两个图是密勒补 ...

从图上看,好像没有gain margin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对静态电流要求不高,那么可以直接将补偿电容去掉,增大中间buffer的电流,通过降低buffer的输出阻 ...

1.我刚刚把电路中偏置buffer的电阻增大了3倍,变成60k,buffer的电流减小,相位裕度反而变好了????。相同负载,静态电流变小了
2.然后我又把密勒电容降低一倍,变成10pf,又差不多满足相位裕度。
1中跟你讲的相反,我有点想不明白,按理讲你的方法应该是正确的。。。。
是不是次极点附近有一个零点,我改变电阻的时候把次极点推到了这个零点附近。
这个零点是不是由密勒补偿电容产生的????
现在越想越矛盾?????

楼主:
我想这一定和密勒电容有关系,我之前没加密勒电容的时候,增加buffer的电流(减小偏置电阻)相位裕度会变好。现在情况相反密勒电容一定拖不了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1.我刚刚把电路中偏置buffer的电阻增大了3倍,变成60k,buffer的电流减小,相位裕度反而变好了????。 ...

我说的增大buffer的电流是在你内部不加Cc的情况下,如果你内部又加了一个casecode miller compensation cap的话,强烈建议你看一下我发的那篇论文,我不太清楚你得出PM变好还是变坏是在全Iload范围下得出的结论,还是只是在固定的一个Iload下得出的结论。你采用的这种补偿是肯定会产生一个左半平面的零点的,大概为gm9/Cc。

网友:
20pF还行吧,不算太大。  第一级输出直接对地加 R C补偿行么?

网友:
你可以尝试一下,扫描负载电流0~Imax,同针对每一种负载的情况下进行PZ分析,作图画出主极点以及次集电的位置变化,你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为什么相位裕度会变差,以及worst case发生的位置以及原因

网友(2023-03-11):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做的LDO和楼主结构一样的,,就是M7用的NMOS,,但是空载的时候输出直接被拉到了供电,,像楼主这 ...

个人认为那是source follow 目的是防止cascode输出高阻节点与Pmos栅极的大寄生电容形成低频极点,换成nmos貌似不能实现驱动功率pmos,请各位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miller电容上串一个100k~M级的电阻,在UGF附近塞个零点,环路也可以稳定

米勒电容接在M9源端,就如同防止零点产生了吧?貌似不需要调零电阻。模拟精粹上有介绍,不知理解是否正确,请各位指正。

网友(2023-08-02):
引用 网友A:
你好,想请教一个问题,,功率管的栅极和电源之间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

空载时候保证M7静态工作点,保证在饱和区,否在空载大管栅极电压很低,M7被压进去线性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