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关于总线低功耗及异常保护

楼主(2020-08-25):
【AXI总线低功耗】即可以由low power interface信号实现全局的CG,也可以通过额外逻辑实现单独MP口SP口的CG,细化功耗管理;

【AXI总线异常保护】暂时想到几点(保护可做在MP侧或者下沉至SP侧):

1. AXI MP口挂defaul_mstr_protect模块,当有异常地址的访问或某些原因导致的不可访问(如PCIe断链、Slave异常)时,将访问译码到reserved地址空间;DW_AXI总线内部貌似就存在这种reserved地址空间?
2. 当事先可以预知Slave即将CG或PG等异常,则可通过旁挂的default_slave模块实现保护;
3. 在Slave正常工作时,软件配置CG命令关闭Slave口,此时若还有transaction,则硬件可忽略该CG配置,或者暂且hold住,待transaction完成之后再使能CG;
4. 若Slave未处于CG或PG,访问也未被译码至default_slave模块,此时Slave突然发生异常,其中一个解决方案是通过counter计时,直至产生timeout,软件或硬件接管,等待系统复位Slave,Slave被复位时Master怎么处理呢?这种做法要求counter时刻在监测Slave口的访问时延,就算是正常的访问也会一直监测,势必带来面积功耗等的损失;

楼主:
补充下最近学习的几种场景:
1)slave上下电不会导致总线挂死:下电后对slave发起访问不会导致总线挂死(设置default分支);访问过程中(burst/outstanding)slave突然下电总线不会挂死(需额外控制逻辑);
2)slave侧时钟CG或Reset时访问不会导致总线挂死:额外异常保护逻辑;
3)设置master-slave不能访问时针对异常访问增加保护:地址过滤方式(组合逻辑对时序收敛不友好),将非法访问译码至default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