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某大学的 简化的 CISC CPU设计

楼主(2020-08-25):
某大学的简化的CISC CPU设计。

经过测试跑对波形图。

内含工程文件以及ppt

quartus 9的工程文件,高版本的好像打不开,.v文件反正都在,自己重新创建工程即可。

CISC_1001_0 out=dr1 dr2.rar

楼主(2020-09-24):
工作原理就是24位的mpcu_rom中写着指令的分解后的源码,对各根信号线进行总的控制,源码的[23:20]以及19是alu的指令信号。[4:0]是下一各步骤的指令地址(如无特数情况)分解后的每条指令都有共有的起始步骤,第三步08地址开始分流,也就是开始地址分叉到各自分支(地址),就是前面说到的特殊情况。

指令是写在memory中的rom中,LDA JMP这样的指令,当读到这些指令,就回去上面的mpcu_rom中去对应地址读LDA对应的控制指令分解的源码,一步一步什么时候该拉高哪跟线。
最后将数据输出到r0,或者存在memory_ram中。

微程序表忘记放进rar了。有表就更清楚一点。
反正24位的mpcu_rom也就是微程序表,表中的数据自己搞懂了原理可以改,添加指令。

网友:
大家能看过以后也顺便给个评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