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眼图时,clip的时间选择多少合适?

楼主(2020-08-25):
极端点来说,截取一个眼图周期时长,和截取100个眼图周期时长所得到的peak-peak jitter肯定相差甚远。
所以想请教下,在仿真以及测试过程中,眼图需要截取多少个数据周期?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有点疑惑:
peak-peak jitter不会积累吗?随着截取时长变长,抖动的积累不会使得peak-peak越来越大 ...

如果仿真不带器件噪声不会。选多少个看需求
比如usb 2.0眼图测试时叠一次眼图一般只有500多个数据。usb 2.0包长最多8192 bit。

网友A:
我一般会100个以上欸,最后会趋于稳定的,你可以逐渐增加看你截取多少个时候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会100个以上欸,最后会趋于稳定的,你可以逐渐增加看你截取多少个时候不变 ...

我其实有点疑惑:
peak-peak jitter不会积累吗?随着截取时长变长,抖动的积累不会使得peak-peak越来越大吗?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其实有点疑惑:
peak-peak jitter不会积累吗?随着截取时长变长,抖动的积累不会使得peak-peak越来越大 ...

看你transient设置